[综合] 稳压电源改个点焊机

楼主(2022-04-10):
在这里可以发了吧。进线的一端直接不用找了。万用表一头进线一头两调压的那个碳刷接触面最大电阻2点6欧姆。进线另一端就是这里了。其他的线头剪了胶布包上。喷红色喷漆保护。找了根旧铜线绕了可能20圈量了下有9点几伏了。铜板锯开挫尖就是点焊笔了。试了下电流还可以。焊镍带需要时间戏电器控制。没有的话一下镍带就溶了。要正常使用还需要折腾。

网友:
次级太细,电压太高

网友:
电焊机了哈哈哈炸

网友:
次级用25平方的,绕个八九圈即可……

网友:
以前制作过,次级需要截面积大的导线,效果好。

网友:
次级用扁铜最好

网友:
次级太细 绕太多圈了

网友:
稳压电源?我只没有看到。

网友:
楼主,这个自偶调压器原来是多大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