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双缸洗衣机脱水桶故障

楼主(2022-04-10):
脱水桶不转已经好几天了,不知是烧电机,还是烧起动电容,手头没备件。

总要拆拆看,这是背面。

刹车钢缆已断。

先拆空钢缆

手头没钢缆,用光纤代替,里面钢丝挺结实,外有包皮,防锈。

截一段打个结,一根钢丝够了。

重穿。

绑好。

一个零件忘装了,不想再弄了,绑在后盖上吧。

装好后盖,试机正常。

废弃电饭锅还不能丢,装罗丝挺好。

装工具也行。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刹车钢缆已断。手头没钢缆,用光纤代替,里面钢丝挺结实,外有包皮,防锈。

光纤不论粗细里面都有钢丝吗?

楼主:
两根钢丝中间夹着一根光纤。

楼主:
买原厂新钢缆也不耐用,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根钢丝中间夹着一根光纤。

原来如此,感谢赐教。

网友:
收纳罐五分好评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非常好

网友:
这个代用品不错

网友:
刹车钢缆断了,抱死了。

网友:
老实交代!光纤线哪来的……

网友:
电机看着好新,估计还能再战十年。老婆怨言不断,为什么不买全自动。

网友:
直接用一根自行车闸线,抽出芯涂稀黄油在穿回去,想法固定好外套,能用到洗衣机报废

网友:
我是用光纤穿电线。

网友:
没注意光纤里面还有钢丝,楼主真能想确实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居然能用皮线,我直接把刹车卸掉

网友:
个人感觉光纤的钢丝太硬了,对塑料件的压力太大,时间长了来回拉伸的地方塑料件会磨损

网友:
老式洗衣机轴套容易漏水

网友:
学习了,下次拆一只试试。

网友:
双桶洗衣机现在不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