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k8115开卡转接卡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10):
手上有三张MK8115的空板,用JM20329怎么搞都没得反映,用ASM1153E磁盘管理能识别4M,但开卡工具不认。用块好的MK8115盘测试JM20329转接卡确认转接卡是好的。这种情况是主板有问题了吗?

网友:
不是ASM的转接开才能用的么?

网友A:
先找对短接点。MK8115 MAS0902等都要用JM20329转接的,其他转接主控一般都不识别。我用的是JM20329三合一的转接板,就是给MK MAS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对短接点。MK8115 MAS0902等都要用JM20329转接的,其他转接主控一般都不识别。我用的是JM20329三合一的 ...

用1153短接在磁盘管理里能识别,开卡工具里不识别。用20329两边都不认。20239肯定是好的。是不是得把颗粒焊上才可以呀?

网友B:
肯定是转接卡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转接卡不对,

转接卡没问题的,用一块好盘试过能识别。开jmf608也没问题。

网友(2022-05-12):
估计要20329 D?

网友(2022-07-03):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20329不认

网友(2022-09-03):
哪位大佬来说说转接卡的使用

网友(2023-02-28):
同问题,jms578 1153e 20329c已经试过了  3.0桥能在win10下认4M 但软件不识别
2.0桥上机有响声不出4M软件不认
直接接原生sata口也不出4M
怀疑是系统问题  看见他们能识别的大部分都是win7系统
过两天装win7看看

网友:
后续:用VMware安装win7虚拟机成功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