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806求助 开3档最大转速电机那里都烫手了

楼主(2022-04-10):
刚收了一个2806,拿到手开3档最大转速空转2分钟就能感觉到电机那里有点温,一直转电机那里都烫手了,而且把脸贴到出风口能感觉到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6a的电池最大速度用几分钟就掉了一格电,这个机器都这样还是我这个是问题机啊??

网友A:
空载试机不应该烫啊!是不是保养过润滑油加多了

网友B:
米的机子一般都这样,极限输出功率,空载功率基本都会上百W,特别是高速,一般突出速度,都会开了弱磁,所以,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的机子一般都这样,极限输出功率,空载功率基本都会上百W,特别是高速,一般突出速度,都会开了弱磁,所 ...

谢谢兄弟回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试机不应该烫啊!是不是保养过润滑油加多了

刚收来的,不应该啊,今晚拆开波箱看看

网友C:
应该是无刷电机的绕线短路了 我有个角磨机也是这样
转着转着就冒烟了 但是能继续用 温度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无刷电机的绕线短路了 我有个角磨机也是这样
转着转着就冒烟了 但是能继续用 温度也高  ...

我这个应该不是,卖家说他手里的都这样,转一会没有不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应该不是,卖家说他手里的都这样,转一会没有不热的

你哪里买的?我只能告诉你,米沃奇在闲鱼上有很多来路不明的东西,哪怕是全新带包装的。我在闲鱼买了一把2553,也有类似你说的这种问题,发热很厉害。而且转速也不对。机器确实是百分百全新。但就是有问题。卖家死活不承认。结果上了咸鱼小法庭。

网友E:
这类电钻空载电流5、6安培是正常的,再大也不应超过10安培,量量电流就知道了。光说热和烫是没有用的,同样温度,有人就觉得热,有人就不觉得热。

网友:
先不要着急拆,测测电流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哪里买的?我只能告诉你,米沃奇在闲鱼上有很多来路不明的东西,哪怕是全新带包装的。我在闲鱼买了一把 ...

闲鱼买的啊,卖家说他手里的都发热,让我随便去试,因为离得也不是太远。2853我手里有一个,空转1小时都不热,是真正的无负载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电钻空载电流5、6安培是正常的,再大也不应超过10安培,量量电流就知道了。光说热和烫是没有用的,同样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空载应该不至于发热烫手,不然重载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