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IKBC w200mini无线61键键盘

楼主(2022-04-10):
这私右SHIFT和方向键不能兼得,用了一段时间方向键,现在换回打开右SHIFT了

下面是拆解图

直接拔键冒

拧掉基板的几颗螺丝

基板和电路板一起的,掀起盖头来

电源开关和拨码开关

主控

三个指示灯

电池接口,塑料片不知道什么作用

电池接线

电路板丝印

穿上衣服,美美的

网友A:
挺精致的,手感如何?

网友:
这键盘复杂啊,还可以自定义。

网友:
我有一个,但键帽上方没有字母,只有朝里的侧面标注字母,可以自定义。但对我这个不打游戏的来说,用起来很别扭。

网友:
第一次拆键帽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精致的,手感如何?

手感还不错,只是不常用的键像方向键和F键需要组合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