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anDisk 05497-032G在2258XT上用什么软件可以玩?

楼主(2022-04-10):
一块WD NGFF 120G 物理损坏,联机看不见SSD,主控是58XT已经吃灰半年了;手头有一个山货串口SSD,128G也是58XT主控,3颗29F64B2ALCTH1,之前开卡2次都成功,偶尔用用还行,前天拿出来发现报错,重新开卡OK,但是跑圈很快就卡死,05、C5坏块马上就出来了,试着跑了2次RDT都报错;看跑圈的坏块位置在前面,把第一个颗粒取下来后再次开卡OK,容量只有64G;跑圈还是报错,这颗粒应该是没得救了吧……

然后今天动刀,把坏盘WD上的4颗05497-032G颗粒搬家到这个山货串口板上,先贴2颗,试着开卡,找不到一个能正确识别该颗粒的软件? 怀疑是否土狗跳线的问题、直接贴了4颗上去,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开卡软件

这个05497-032G颗粒是妖孽吗?4ch、8CE,ID也正常,颗粒似乎是焊接到位了的? 没找到几个玩这个颗粒的帖子,我专门发一个求助贴,看看是否能找到合适的开卡软件? 或者这个颗粒还能用在哪里?做到物尽其用,少增加一点垃圾

请大佬们指教……

楼主:
下午把俄网站翻看了N遍,几乎试遍了58XT的软件,大多数是不识别颗粒,几个能识别颗粒的版本也是错误的16G那个颗粒?就没一个软泥能正确识别到这个05497颗粒的? 这个颗粒是特制的吗?只有定制的厂家才有合适的开卡软件?

网友A:
15nm TLC,对应大die 8THL,要短接TOG

网友:
先找找狗再哪里,贴上再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nm TLC,对应大die 8THL,要短接TOG

玩坏SSD这么久,都是找到开卡软件重开卡,还没动过PCB焊点,这个搬板也是第一次玩,4颗粒显示4ch、8ce,是否说明颗粒焊接OK? 这个板原装是3颗Intel 29F64B残废颗粒,I颗粒是不要Tog电阻的? 也就是说该板的Tog位置应该是空位? 不知道怎么找这个Tog啊

楼主:
拍个清晰的PCB发上来,请大佬们指点,Tog位置是哪个空位? 用10K电阻焊上就好了吗?

楼主:
坚持不懈的爬楼学习,终于找到一个同样PCB,大佬给出的tog位置,找了一个10K贴片焊上,开卡还是报错:TranADJfail(27)/(0C、01),跟顶楼截图一样
最奇葩的是没有几个软件能识别到这个闪存颗粒?  有限的几个软件识别到的都是016G? 没有一个软件能正确识别到032G?

WD绿盘NGFF 120G难道用的是定制颗粒吗? 同样的2258XT主控板,普通SSD板子无法再开卡??

网友B:
你这开卡设置也没截图出来啊

另外识别正确的ID对应的Flash芯片型号就可以了,开卡软件对有些同ID的芯片用的配置是一样的

网友C:
开卡软件只需要认颗粒ID,不需要认颗粒型号,只要能识别出正确的ID,不管选什么型号容量的颗粒,一般都是可以开卡的。总体容量自己在开卡软件设置一下就行。至于TranADJ报错,可以在开卡设置里勾选Bypass TranADJ试试。还有土狗未必用10K电阻,我一般都是0欧姆的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开卡设置也没截图出来啊

另外识别正确的ID对应的Flash芯片型号就可以了,开卡软件对有些同ID的芯片用 ...

开卡设置就那几个项,反复修改设置都是报这个TanrADJfail错误,没焊接土狗电阻前就能正常识别到4ch、8ce,ID;加电阻后还是一样的报错,昨天又试验了十几次都报错,搞到头痛,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软件只需要认颗粒ID,不需要认颗粒型号,只要能识别出正确的ID,不管选什么型号容量的颗粒,一般都是可 ...

之前其他坏盘开卡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勾选Bypass TranADJ就行。但是这个搬板的05497大部分软件都不能识别,不能用;很少的几个软件可以识别到这个颗粒ID的,开卡设置里却没有这个Bypass选项?? 我参考其他版本在设置文件里加入了Bypass开启语句后,开卡软件里还是看不见这个Bypass设置项出来…… 我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反复报这个错误,头大,没劲头继续折腾、打算放弃

后面不碰Sandisk的颗粒了,太磨人烧脑……

网友:
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其他坏盘开卡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勾选Bypass TranADJ就行。但是这个搬板的05497大部分软件都不能 ...

楼主:
谢谢了。我明天试试看……

楼主:
再次感谢坛友的热心……我明天试试看……

楼主:
楼上2个朋友的软件也试过了,还是报错 …… 没信心玩这个破颗粒了   败服……

楼主:
空闲把这个搬板SSD再次拿出来,用2个能识别颗粒不报错的软件继续试着开卡,设置界面的可选项都反复改动测试了NN遍,开卡始终报同一个错误TranADJfail??
怀疑是否土狗电阻没焊到位? 那万用表测试加上的土狗电阻两端都是3.3V,说明电阻焊接正常。 实在找不到该怎么玩这个板子了……

楼主:
开卡报错后,重新扫描硬盘,能发现下图的信息,MPisp、 240G??

网友:
部分通过部分不行,说明有3颗虚焊了,因为这个颗粒是单CH的

网友:
巧了,我正好前天弄坏一个闪迪的Z410,拆下来的就是这个64G的TLC贴在2258xt上,跟你一样的报错,我找了好多版本都是报错。
你试试我成功的这个,不要选择AUTO,手动选择对应容量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