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了5年的电钻要报废了,碳刷要没了,大伙推荐一个无刷电钻,100元左右

楼主(2022-04-10):
用了5年的电钻要报废了,碳刷要没了。大伙推荐一个无刷电钻,100元左右,轻便的,,来来来来来来

网友:
换个550电机再战5年大艺东城随便买一把,威克士130

网友:
威克士130或者130x,锐奇新款7212,某鱼都是300左右两电一充。或者公模捷弗利,当时我买的裸机79,电池自己配的vtc4和东磁2000 10c。充电器买的超固16.8v。2.3A的。下来也是近200了。

网友A:
既然用习惯了,为啥不买个电机换上???

网友:
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抠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习惯了,为啥不买个电机换上???

三把有刷的都是电机有问题了,当然电池也不太行了,还好通用的,之前也换过18650了,所以只买无刷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把有刷的都是电机有问题了,当然电池也不太行了,还好通用的,之前也换过18650了,所以只买无刷的了 ...

就是这堆。贵的不选,老是摔地上,心疼

楼主:
对了,有个电机是电流大,拆开清理了,还是空载7a电流,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2楼说的对 ,换个好电机还能续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把有刷的都是电机有问题了,当然电池也不太行了,还好通用的,之前也换过18650了,所以只买无刷的了 ...

直接买电机买电池吧,用习惯了比什么都重要,你买个新的说不定还不好用呢...

网友:
我的大有12V全系都有有刷机,将来不行了就换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有个电机是电流大,拆开清理了,还是空载7a电流,是什么问题啊?

估计是之前使用过热,电机转子的漆包线匝间有短路,换电机吧

网友:
买无刷的,先过把瘾再说

网友:
我觉得有坛友推荐过小凡12V无刷不错,一套才一百出头

网友:
无刷的100的不见得有你这个耐用。

网友:
电机类最好修,原电机好的就换炭刷,原电机有问题直接换电机。淘宝海鲜市场一大堆。

网友B:
楼主什么工作啊,这种电钻也干不了什么重活儿,为啥这么脏?

网友:
换个好电机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工作啊,这种电钻也干不了什么重活儿,为啥这么脏?

轻度使用。天天用。一天断断续续加起来20分钟。到处乱扔的,桌子掉下来应该也有几十次,又不是抚摸党,工具就是拿来用的,太贵太精致的还真不舍得操,放着那又违背了工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