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基4738zg笔记本刷完BIOS风扇一直狂转怎么办

楼主(2022-04-10):
十年的老本宏基4738zg前两天罢工了最近刚换了usb口,电脑换过屏幕,换了i3 380M,加过一根内存,去年不开机换了CPU电容解决了,今年又罢工了,突然花屏黑屏再次开机后风扇转动电源指示灯基本正常,但屏幕是黑的,拆开后发现也不懂怎么修处理器显卡桥都有温度,仔细观察硬盘指示灯不正常虽说亮但只是开机亮不是有节奏的亮,硬盘也是一个速度转,什么东西能控制硬盘和屏幕猜测南桥和ec这些,测了一下大概的待机电压3v5v处理器内存供电之类的基本正常,决定还是刷BIOS,毕竟南桥有问题也修不了,官网的BIOS基本都是exe格式,到某论坛下载了BIOS买了一个刷BIOS的玩意,刷完照样不开机,还忘记保存原来的BIOS,在网吧刷的关机就被还原卡删了。后来只能补焊也不懂得测那些时序信号也没示波器有也不会用,补焊完EC 居然开机了问题来了,就像某论坛说的一样刷完风扇狂转,换了好几个换过官网的exe格式的一样狂转。

网友A:
这鸡鸡还是淘汰掉吧,我还有台AC4739在吃灰呢,原生I3 38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鸡鸡还是淘汰掉吧,我还有台AC4739在吃灰呢,原生I3 380M...

确实该换了,看用途吧只看网页不玩游戏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2180-1-1.html

我说的某论坛就是它,刷过两次了都是从那个论坛下载的,在下面的评论什么都有有说可以的有说不好用的,有的也说找了N个都不行慢慢找慢慢试吧,觉得那个论坛很可疑,怀疑有人故意往上面传有问题的BIOS。先凑合着用吧bios芯片是贴片的不是那种插针的没风枪弄下来一次再焊上也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某论坛就是它,刷过两次了都是从那个论坛下载的,在下面的评论什么都有有说可以的有说不好用的,有 ...

官网没BIOS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没BIOS么???

-=-=-=-=-=-

官网的exe格式试了一遍都不行,有一个bin格式的没试

网友B:
另外一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07537-1-1.html
我觉得可能是ec的问题
是不是ec需要单刷,所以光刷bios解决不了风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07537-1-1.html
我觉得可能是ec的问题

不弄了,凑合着用吧,我都是两个BIOS一块刷的

网友:
刷完不装内存,上电,然后脱离电源和电池,再装内存,再上电试试

网友C:
官网exe可以解压出来,里面4M大小的就是bios,然而刷后DMI数据就没了,就是序列号什么的就没了

研究一下dos版的批处理,
:DosFlash
Pflash.exe /cvar /bbl /silent /exit /sv /sd XXXX.ROM

KBC /E 08 AA
KBC /E 00 54
KBC /E 08 11
KBC /E 00 c7

:end

kbc是一个dos下的程序,/E盲猜是修改 地址 数据,这是修改ec数据或者校验值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exe可以解压出来,里面4M大小的就是bios,然而刷后DMI数据就没了,就是序列号什么的就没了

研究一下do ...

太深奥了弄不清楚,有机会试试你的拔内存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