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雕刻玉石的牙机 用的什么原理的调速电源

楼主(2022-04-10):
请教雕刻玉石的牙机 用的什么原理的调速电源

网友:
先看什么电机  三项的变频器
2相的常见的是pwm调速
775电机也是pwm 调速。
无刷电机驱动就可以调速了。

网友A:
牙机有两种,一种是有刷,一种是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机有两种,一种是有刷,一种是无刷

调速是一样的吗 我意思自己有各种可调电源有必要自己买那个调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