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磁水阀两极加1N4007 吸收电磁阀断电瞬间的反向电压

楼主(2022-04-10):
如图

刚过年时买了两个电磁水阀,为了能够远程给家里的太阳能热水器送水,特地将e微联、12v6A电源、和电磁阀组在一起,构成远程送水系统,专门装一台监控用来实时观看溢水口水是否溢出,以此判断水是否满。中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通过e微联断开电磁阀供电时,出现断网掉线情况,随既网上搜索,查找问题,后得知电磁阀会在断电瞬间产生反向电压叫反向电动势,久而久之不采取措施,不仅仅是掉线断网的问题,还有可能导致电源的损坏,随既想到用4007二极管,来吸收电磁阀断电瞬间的反向电压。一个多月来,直到现在使用一切正常,不再掉线断网。以此分享给有此困惑的朋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注意:正负极不要搞反,否则会烧坏二极管或者导致短路,也会失去吸收反向电压的功用!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控制器吗?而且是全自动的,你这套有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控制器吗?而且是全自动的,你这套有啥优势?

优势便宜,不容易出故障

网友:
不是有智能墙自动的吗?我的用了十三年了,一如既往的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势便宜,不容易出故障

你监控室现成的,花费少,要是安装监控就不会便宜了吧。况且这个还要远程操控,还不如全自动的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势便宜,不容易出故障

你这个还得人工观察,等着水满,二手控制器很便宜的,而且自动控制

网友:
电磁阀并联二极管和继电器线圈并联二极管同理 驱动线圈都得有一个

网友B:
线圈类负载都是并二极管的,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使用DB3更好些

网友:
DB3现在不好找了,以前的石英灯,节能灯,调光台灯都被淘汰了,

网友:
线路板上的继电器都要设计吸收二极管,更何况电磁阀了

网友:
继电器线圈都要装,电磁阀还不知道,看来都要装。

网友:
正负极应该是对应控制器过来的线的,还有如果是磁保持电磁阀应不能这么加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圈类负载都是并二极管的,不然后果很严重

我看汽车上的淋水阀都没有装二极管,不知有什么后果呀????

网友:
改发光二极管,还能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汽车上的淋水阀都没有装二极管,不知有什么后果呀????

内置的或者机械触点控制的可以不用反向二极管,还有一些是并联吸收电容

网友:
加二极管是标准做法,正常设计都有的。

网友:
我之前在汽车加的电动球阀也没有二极管,不过这点电压对汽车电瓶来说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