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捷伦U1232A万用表拆机测评,与福禄克115/117对比体验

楼主(2022-04-10):
安捷伦U123X系列跟福禄克11X系列属于对标产品。无论外观还是功能,相似度比较高!本次拆机测评的U1232A算是介于FLUKE115和117之间的型号?

1、众所周知,安捷伦手持万用表属于台湾血统,浓浓的台表风格!大家比较一致的评价就是,安捷伦手持表性能不错,安全防护也可以,但是用料做工不如福禄克日置,无论外观还是内部都不是很养眼。
2、安捷伦手持表也有鲜明的特点,比如有丰富的配置参数可以去设置调整,这点有点像德国高美测!不过,对于一般使用来说,这个好像也没啥意义,谁没事整天去调设置,比如改个开机音乐?哈哈。
3、U1232A速度跟福禄克115/117基本一致,电压档由于集成了mV,这在测量mV以上的电压时,由于比115/117多了几步量程转换,所以,速度上明显落后115/117,手动量程基本速度相当,难分伯仲!
4、电阻档,电容档跟115/117速度也差不多,不同阻值不同容量范围,互有胜负,感觉1232A胜的更多。
5、通断档,115/117其实速度挺快了,但是,跟1232A比还是慢,1232A通断速度超快,还带红色背光提醒,背光反应速度也是很快!蜂鸣器是压电蜂鸣器,跟早期9205一样,滋滋啦啦的!这种声音听说适合测量接触不良!
6、二极管档有声音提醒,但是,速度明显不如通断档。开路电压都是2.7V,比115/117高一点!
7、U1232A有个μA档,115/117没有小电流档!1232A还带温度测量!支持红外通讯等。
8、做工用料方面,感觉不如115/117漂亮,安捷伦主板集成度不高,满满的元件,我大致看了一下,八脚的LM385基准电压芯片就用了两个,不知道为啥一个三位半两个基准,更准?
相反,可以对比福禄克115的主板(缩水的主板),集成度非常高,板子做工也更养眼!
9、安捷伦这个系列的手持表被诟病最多的是转盘,磨损太厉害了!虽然主板铜箔非常厚,但是,弹片设计比较另类,角度太陡,而且比较硬,整个转盘就是一个犁地的耙子!再加上铜箔太厚和主板表面落差比较大,弹片转到交界处的阻力特别大,磨损最严重,而且转动转盘时感觉阻力不均匀,时紧时松,突然松一下很容易转过头,手感不好。尤其是档位识别的触点,本身设计的间隙就很小,磨损后,铜箔出现向外延展,导致触点之间间隙变的更小,很容易漏电甚至短路,这也是很多表出现接触不良档位错乱的主要原因!
10、总结就是,性价比相对比福禄克好点,毕竟比福禄克便宜,据说这表七八年以前新的才500多块。用料做工不能说不好,反正比国产强很多,不如福禄克、日置。
11、电路板相关器件标注可以参考@两脚马 坛友的拆机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10542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楼主:
还有一点,安捷伦校准比福禄克人性化,校准比较随意,个人也能校准一些档位。福禄克中高端绝大多数都要全档位全量程校准。

网友A:
这个U1232A是不是用的非常多啊? 转盘磨损很厉害的样子,福禄克看起来好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1232A是不是用的非常多啊? 转盘磨损很厉害的样子,福禄克看起来好很多呢。

...

这个系列的通病,主要是设计问题!时间久了很容易这样。

网友:
感觉115没啥肉啊,里面好空,没15B里面东西多,啥时候国产表也有这么好的就好了

网友:
这款安捷伦小表最大点缺点就在转盘设计上,之间距离太近加上V片凸起太高,许多都是铜箔被划伤黏连,另外就是塑料件很脆

网友:
1.实在是不习惯这种小蛮腰挎LV包设计,你要说做成鼠标那种编码器方便搓也行,边上凸出来还是转盘设计

2.台湾的很多电子产品喜欢出个公版设计,特别的喜欢堆料,堆的满满的,然后将来留有余地做删减,而且特别特别的喜欢在设定好的空间内做到极限功能堆满,导致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功能的产品,

3.这个安捷伦的产品就是如此,但是又不像其他台湾产生多规格大小元器件,我猜是不是安捷伦这块表的设计有方便维修的意思,尽量减少元器件贴片尺寸,2025什么等等

4.抛开产品其他不谈,安捷伦的这个如果当年500元左右,那真是值了,不知道现在多少钱

网友:
一直想找一个速度快,精度高,稳定好的国产表,等了几年了也没有出现。。。楼主的名表看了不少。

网友:
手持万用表还是F能打。

网友:
大神一次比一次评测更精细,厉害,你最棒。
元器件比福表多太多了,我个人喜欢耐操的,除非把工艺也做得像福表那样耐操,所以还是选福禄克的皮试

网友:
安捷伦收购富贵是很有眼光。富贵自己用通用芯片搭建的做法可以自己掌握所有关键,灵活性也很大。

网友:
第一次见安捷伦的手持表.

网友:
500多块,那真是良心价

网友B:
楼主好  我也有个U1232A 人家给我的时候电池漏液  我清理了可以开机使用  测量也准  就是表笔不测量任何东西电阻档和交直流档位屏幕的数字屏幕一直在跳动 安捷伦这个表就这样的吗?以前也一直用的福禄克 115  117

网友:
这块表当时也看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了F1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我也有个U1232A 人家给我的时候电池漏液  我清理了可以开机使用  测量也准  就是表笔不测量任何东 ...

电阻档开路底数,多半是漏电,个别也可能是接触不良。交流电压档跳正常,直流电压档不插表笔可以归零,插表笔干扰会变大,跳也正常。

网友:
我有一块U1231A,没有电流档的,当时买全新400块吧

网友:
安捷伦好像就台表好, 手持表比不上 F黄壳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