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腕力球没有劲儿,拆开看

楼主(2022-04-10):
据说这玩意原理高大上,陀螺仪和角动量守恒那些。一开始是随便转,拆装了两次,现在是转不动了……请高手看看是缺件还是哪里的问题?我看那种有灯光的都有电磁感应的磁体,这个好像啥也没有,只有发条

网友:
这些网红货可以定义为智商产品

网友:
楼上真是张嘴就来,腕力球流行好多年了,你觉得网红是因为你知道的太晚

发条版的就是爱坏,因为多了启动装置,还是手工版的比较结实

网友A:
零几年我买过手动版,穿入线绳用力拉,启动里面陀螺仪,赶紧手晃慢慢加速。后来出现电机加速底座配件,楼主发条版本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几年我买过手动版,穿入线绳用力拉,启动里面陀螺仪,赶紧手晃慢慢加速。后来出现电机加速底座配件,楼主 ...

那像这种没有磁石的,怎么启动呢?靠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像这种没有磁石的,怎么启动呢?靠转动?

拉绳启动,就像光头强的汽油链锯那样(这个比喻有点牵强
我的话都不需要,直接往大腿上或者桌子上一划拉,就像划火柴一样

网友B:
拆过之后转不动了?
那多半是装配有问题

网友:
新鲜玩意,没接触过这个东西,查了一下还是个健身器材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地方不同轴或者蹭在哪里了

网友:
那种有灯光的都有电磁感应的磁体,这个好像啥也没有你同人家买的不是同类型当然没灯。

网友:
腕力球没有劲了,可能是有局部磨损。

网友:
会拆不会装

网友:
新鲜玩意,没接触过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之后转不动了?
那多半是装配有问题

一开始是自由转动,没有任何阻力,现在是几乎转不动,但都感觉不到怎么练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