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着坛友抄了个作业,diy12864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2-04-10):
纯抄作业,跟着@桃源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696
diy 电压电流表
感谢作者开源!
打板,感谢嘉立创

先焊接难焊接的mcu

焊上屏幕,第一次焊接软排线,比想象中简单

焊上电阻电容,检流电阻我只焊接了一个5毫欧电阻
没有热风枪,本来打算秀一下焊工,结果翻车了,第一次用无铅焊锡,加上贴片焊的少,效果不好,自己都看不过去,算了不上了,焊完上电烧录,一次成功

方波输出没调出来,可能是作者第二版程序去掉了,还有p5.4 p5.5口看电路图一个是rst另一个没检测到输出。
红外接收头没有焊接,不知道有什么用。
还有几张板,下次用我自己的7567屏试试,尺寸比这个大,然后看看能不能diy个土法铁板烧,焊接的好点。

网友A:
焊工不错。比我的好。我经常焊废LCD。手机微距效果杠杠的。拍得那么清晰。可调方波发生器 去除了。不过有网友说要加上温控PWM来控制风扇。有时间加上温控PWM,可以输出控制风扇。

网友:
电熨斗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工不错。比我的好。我经常焊废LCD。手机微距效果杠杠的。拍得那么清晰。可调方波发生器 去除了。不过有网 ...

手机超级微距挺好用的,可以用来拍小芯片看不清楚的丝印和检查引脚是不是连锡。温控pwm确实挺实用的,那就等一个更新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千了吧?

啥过千了?

网友:
看来是很成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过千了?

估计是楼主耗费的精力值

网友:
这个精度怎么样?

网友:
堆焊啊,哈哈哈

网友C:
焊工可以了,再用洗板水清理清理

网友:
楼主的焊功很好呢!

网友D:
都12864了!就不用个大屏,这小屏看着太密集了!

网友E:
很不错呀,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工可以了,再用洗板水清理清理

后面的小阻容没有热风枪,用电烙铁焊接只能两边分别焊接,不能自动归位,总是歪歪扭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呀,成本多少?

作者原贴有说,主要成本是单片机两块多,运放我用的358各种板子上都有,屏幕为了一次成功我买了作者闲鱼的,5片含运费27,其实我手里有其他7567的屏。剩余的阻容我用的立创新人券,买了各50个吧,花了个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12864了!就不用个大屏,这小屏看着太密集了!

为了一次成功,作者用啥咱用啥,下次用自己的屏试试

网友:
主要是校准不容易吧

网友:
不好校准,低端校准了高端又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