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去毛器,有个Q4三极管烧了,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22-04-10):
请问下这个Q4 可以用那些常见的管子替换!!

网友:
去哪里的毛?

楼主:
别想歪了  衣服去毛器,大衣或者毛衣用!

补充内容 (2022-4-19 09:30):
在废弃的玩具车 找到一个 C009T三极管MOS-PL4009  替换上后 完美使用,不知道能使用多久,这个电池确实容量小,不过偶尔用用!

网友:
丝印都没有了,只能根据电路板分析。
从图上看这个是电机驱动管,结合电路板上的丝印推测是一个NPN三极管或者NMOS管,你用8050先试试看

网友:
8050没那么大电流,驱动功率管行,直接供电给电机不行

网友:
看电路应该是个npn的三极管,控制电机的

网友:
管子唧唧进来是负,c极接电机也是负,负负得负,管子是PNP

网友A:
再不行直接按个开关就完了,

楼主:
  直接 按个开关 简单粗暴

网友:
用c94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直接按个开关就完了,

这个赞,简单便宜以后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这里应该是N结MOS管,

一般这种封装的常规三极管很少有1A以上电流的。常见的低压驱动mos比如SI2302,不过个人还是建议用P结改一下。

怀疑设计者失误,这里应该用P结管,用N结的驱动电压太低,管子打开不完全,导致发热特性劣化,死循环,烧了。

网友:
这个去毛机还蛮复杂的

网友:
应该是NPN管

网友:
电机驱动控制,初步猜想是个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想歪了  衣服去毛器,大衣或者毛衣用!

其实你可以试试一楼的想法

网友:
简单的东西搞得复杂好卖价钱吗,一个开关搞定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开关管,至于是NPN还是PNP,可以这样判断,测量一下三极管的B极,如果是PNP管的话,开机是低电平,NPN管则是高电平。另外,作为开关管使用的话,在可靠饱和导通的情况下,工作电流比管子的标称值要大很多的,所以用8050/8550足够了。

网友:
参考一下,飞科剃毛机用的是AO3414/ AE9T 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