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种电脑小配件,外设,小家电,音箱

楼主(2022-04-10):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全新全套的无线话筒加扩音机。100元一套。
木质汤勺。5元。
保温饭盒,10元。
电烙铁两个。10元一个。
小型台式电脑电源,不是标准的,是比较小的。20元
漫步者低音炮音箱2套。2小一大。好用。带音频线。
直播用的设备,可以连接两个手机,制造各种特效等。带电源。20元一套
漫步者小音箱,一对10元。有三对。
充电宝,带手电筒功能。10元。

楼主:
很多好东西

好东西不少。在淘宝和闲鱼买东西,不就是用旺旺吗?为什么不会用旺旺?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搞不懂千牛或旺旺怎么交易,话说楼主搞这一长条东西文字分离,看着难受

网友:
图挂了
看不到

网友:
直播设备是好的吗?

网友:
漫步者小音箱,一对10元。有三对。

音箱三围尺寸?正面网罩可以拆卸不?

楼主:
漫步者R101T06,20元一套,线重新接过,小音箱不配套,但不影响音质。东奥纪念钞,25元一张。
显卡,绿色,HD4400,小的,512M显存,风扇不转,不过也能用。10元
大的,红色,GF9800,512M显存,三接口。风扇换过。20元
充电宝,一万毫安时,好用。10元
小音箱一对,USB取电,3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联想ThinkPad edge E40 无电池,右下角有磕碰,边框掉了一截。不影响使用。配置i3 M330, 一代,四G内存,60g固态硬盘,DVD光驱。有摄像头,读卡器,蓝牙,无线网卡。配件有电源和鼠标。整机运行顺畅。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一口价250元,运费15元

GF9800显卡,512M显存。风扇的另外配的。好用。20元,三接口,带HDMI。
万能充,一万毫安时。带手电筒功能。10元
名牌鼠标,10元一个。PHILIPS 19寸LED显示器,无底座。左边垂直方向有一条细线,影响不大。60元,运费2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下面的这个是PHILIPS 19寸显示器, 双接口,19寸LED。无底座,垂直方向靠左有一条横线。60元

几块双核主板
1.技嘉主板,支持3代内存。带AMD X270 CPU,带风扇,带两根内存,一共2+2=4G。无挡板。80元
2.华硕 四核主板,带AMD X631 四核CPU,主板无集成显卡,带4+2=6G内存。价格:120元
运费10元左右。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漫步者音箱,小音箱的线经过改造了,音质很好。30元一套。
电源插座多个,5元一个。
POS机,3元一个。全新。

MP3播放器,带收音功能,有屏幕显示,功能全,可插卡,可外放,可使用耳机。非常实用!4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轿车应急灯,10元。灯不亮
台式电脑DVD光驱,10元
笔记本DVD刻录机,15元
台式电脑硬盘,160G:15元。250G:20元。320G:25元。500G:30元。保证无坏道!慢扫全绿!
八合一多用组合螺丝刀,刀头不会丢失。20元。还能当照明灯用,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充电的。
多个显卡。
HD4500,512M,双接口,20元
迷你有线网卡,千兆的,20元,百兆的,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单天线150M无线路由器,无电源。5元一个,保证等是好的。

三代内存, 8G: 100元,4G:50元。  2G:20元。1G:10元

组装台式电脑

小型双核台式电脑。120元。机箱小巧,使用小型电源。
X270 CPU,4G三代内存(2+2),250G硬盘。主板集成显卡,VGA,HDMI口。无任何故障。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

3. 大机箱四核台式电脑。250元
机箱大,空间宽敞,换元件方便。X 631 四核CPU,使用华硕大主板,GT210独立显卡(512M),主板有4个内存插槽,凑成了7G内存(2+2+2+1),320G硬盘。这个机箱无侧板

电熨斗,15元。
电磁炉,60元
DVD机,40元
音箱一对10元
电热水壶 10元一个,都是好的。

32G MSATA固态硬盘。20元。全新POS机,3元一套,带说明书和充电线。
手表,30元。
挂锁,1-3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成色很好的复读机,完全正常,带电源。只要20元。播放磁带正常,也可以播放USB设备!难得!

32G MSATA固态硬盘。2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下面的这个是PHILIPS 19寸显示器, 双接口,19寸LED。无底座,垂直方向靠左有一条横线。60元

几块双核主板
1.技嘉主板,支持3代内存。带AMD X270 CPU,带风扇,带两根内存,一共2+2=4G。无挡板。80元
2.华硕 四核主板,带AMD X631 四核CPU,主板无集成显卡,带4+2=6G内存。价格:120元
运费10元左右。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漫步者音箱,小音箱的线经过改造了,音质很好。30元一套。
电源插座多个,5元一个。
POS机,3元一个。全新。

MP3播放器,带收音功能,有屏幕显示,功能全,可插卡,可外放,可使用耳机。非常实用!4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轿车应急灯,10元。灯不亮
台式电脑DVD光驱,10元
笔记本DVD刻录机,15元
台式电脑硬盘,160G:15元。250G:20元。320G:25元。500G:30元。保证无坏道!慢扫全绿!
八合一多用组合螺丝刀,刀头不会丢失。20元。还能当照明灯用,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充电的。
多个显卡。
HD4500,512M,双接口,20元
迷你有线网卡,千兆的,20元,百兆的,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单天线150M无线路由器,无电源。5元一个,保证等是好的。

三代内存, 8G: 100元,4G:50元。  2G:20元。1G:10元

组装台式电脑

小型双核台式电脑。120元。机箱小巧,使用小型电源。
X270 CPU,4G三代内存(2+2),250G硬盘。主板集成显卡,VGA,HDMI口。无任何故障。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

3. 大机箱四核台式电脑。250元
机箱大,空间宽敞,换元件方便。X 631 四核CPU,使用华硕大主板,GT210独立显卡(512M),主板有4个内存插槽,凑成了7G内存(2+2+2+1),320G硬盘。这个机箱无侧板

电熨斗,15元。
电磁炉,60元
DVD机,40元
音箱一对10元
电热水壶 10元一个,都是好的。

32G MSATA固态硬盘。25元。全新POS机,3元一套,带说明书和充电线。
手表,30元。
挂锁,1-3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成色很好的复读机,完全正常,带电源。只要20元。播放磁带正常,也可以播放USB设备!难得!

32G MSATA固态硬盘。2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硬盘20-30元一个。台式电脑硬盘,320G:20元一个
笔记本320G硬盘:30元一个
笔记本160G硬盘:20元一个。
显卡,从10元到20元的都有。风扇有的换过,但不影响使用。
漫步者音箱,20元一套,保证是好的,线换过。电饼铛:50元一个修理过的子弹头电源插座,10元。另外一个小的,5元。
23寸LED显示器,有几条明显的线,但可以使用。整体效果还不错。双接口。送外接电源。50元,运费2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联想ThinkPad t410 i5笔记本。本机无电池,有电源和鼠标。键盘上面几个无关紧要的帽掉了(音量,一键还原),不影响使用。但输入数字2的时候,需要稍微捏住键盘左上角。
I5 530cpu,4G内存,320g硬盘,DVD刻录机,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整机性能很好.
带笔记本包,电源和鼠标.
售价250元,运费15元

楼主:
海尔扫地机100元带充电器。运费20元。多用扩音器,可以收音,扩音,播放TF卡内容等。10元。充电器5元。
TPLINK AC1200 1200M的无线路由器,双频。40元。带电源。
漫步者R201T12,50元一套
漫步者R101T06,带线控,30元一套
耳机5元
照明LED灯,带充电器,2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联想T410.联想t61。
联想ThinkPad t410 i5笔记本。本机无电池,有电源和鼠标。键盘上面几个无关紧要的帽掉了,不影响使用。这几个键帽是一键还原和一个快捷键,平时根本不用
i5 530cpu,2G内存,60G SSD,DVD刻录机,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整机性能很好.
带电源和鼠标.
售价200元

联想ThinkPad t61.本机无电池,有电源和鼠标。
T7200cpu.3g内存,120G硬盘,DVD刻录机,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整机性能还不错,成色也可以。
售价2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