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12v无刷充电钻可以改18v吗

楼主(2022-04-11):
手头有个博世12v无刷充电钻,德国进口大功率那种,原来是12v镍氢电池已改3串三元锂电,手头因为还有其他18v充电钻充电角磨机等等设备,18v电池有好几个,所以有个想法想把18v电池用在12v充电钻上,改原12v充电钻驱动不知道是否可行呢,应该还没有人试过吧,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加一个18转12v的pwm加场效应管调压模块

网友:
改成16.8还有可能,18v充满多少v,之前充满多少v

网友:
这个改不划算吧

网友:
看调速器耐压和电机的耐压了。

网友:
无刷的   有主控板...博世据说耐压范围不广。9.6v使用12v都烧机

网友A:
无刷的电钻原来还用镍氢电池?你确定是无刷的

网友:
应该不行吧,必须要转换一下,加个DC-DC转换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的电钻原来还用镍氢电池?你确定是无刷的

确实,能上无刷,不用锂电的真是闻所未闻

网友:
18V如果是5串三元锂 满电已经21V了哦

网友:
12伏有刷改18伏我就试过,但是扭力档会损坏。无刷要看控制板使用范围了!

网友:
记得松下有镍氢无刷,原来博世也有啊

网友B:
机器内部加装变压小板,再改电池接口,就可以了,但会增加重量,12v本身就是轻便为主,加用18v电池要重很多,且只有12v的功率,没必要改

网友:
只要想改,虽然非常麻烦,但肯定可以实现,只是确实缺乏实际意义罢了。12v的小机器拖着个18v大电池,而且很多改造肯定是不可逆的,事后觉得累赘都没法恢复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内部加装变压小板,再改电池接口,就可以了,但会增加重量,12v本身就是轻便为主,加用18v电池要重很多 ...

电流大,DC转换模块温度会很“发烧”

网友:
镍氢无刷?看控制板电容耐压,抠胶看单片机电源部分,改分压电阻,功率部分要注意电机转速高后,反电动势

网友C:
配镍氢电池的无刷电机应该是古董级的了吧?老款货不知道,反正现在的主流无刷驱动应该是有严格的高低压保护限制的,亲测过手头的18V(也有人叫21V)无刷角磨机控制板,电压高于26V、低于16V左右时,电机立马停转(控制板输出电压切断)。有刷电机电压范围通常要宽很多,相差一串电池一般没大问题,但相差两串锂电池的电压,就得小心了。真想统一使用同电压电池的话,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控制板、电机一起换。当然对于有刷电机来说,如果开关能顶得住,只换同尺寸电机就行了。

网友:
上图看看博世这个用镍氢的无刷充电钻?

网友:
原来是12v镍氢电池,这种老货里面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镍氢电池的无刷电机应该是古董级的了吧?老款货不知道,反正现在的主流无刷驱动应该是有严格的高低压保护 ...

的确是古董级的估计好多年了,反正我也是买的二手的,确定是无刷的,改锂电后很好用,皮实耐用,但是不是小个的,比较大且重的那种,12v的转速慢一点功率很大,估计我这种想法也不行,我改锂电时候刚开始用4串铁锂满电14.6v把调速就搞没了,马上改了3串三元12.6v,现在启动就是最高速度,不过12v转速本来也不是特别快也感觉没啥影响,请教一下调速是哪里坏了还能修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