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知豆301导航黑屏维修

楼主(2022-04-11):
2014年的知豆301,近期,一直出现导航屏幕黑屏,声音正常,有时又显示正常,毫无规律。判断是接触不良,拆机加焊了lcd背光电容,还是依然,直到看到小视频的提示,4月初的一天,再次拆机,包括输入的排线,无线焊点等,发现,逻辑板的套板,是利用三排焊点固定焊接,七八年的使用,焊点的接触不良在所难免,于是,用尖焊头逐个加固、焊接。耐心安装排线,还原,显示正常。看大家的老车车.

导航有类似故障,可以一试。图片一张。

网友:
图片上标注一下焊接点就好了。

网友A:
应该就是那个PCB模块吧!

网友:
老机器不经常用,内部一些元件氧化都有可能。

网友:
同样开了3年电动豆豆,一年省油一万多元,好评。

网友:
这种板子那个小板焊点焊一圈能解大部分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那个PCB模块吧!

闪光灯下的pcb板子,一圈焊点,都加固一遍,不要短路,仔细检查,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