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抽头变压器升压

楼主(2022-04-11):
1k负载输出

500欧姆负载输出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自耦变压器升压

网友:
看不明白求科普

楼主:
哈哈,二师兄您别逗我啊

网友:
功率小,电阻小拉低了电压

网友:
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
功率小,拉低了

这种变压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变压器笨重,耐用啊。

网友A:
这种变压器使用的时候千万要看好额定功率,比如大功率的变压器一定不要用在小功率的用电器上,尤其是那些对电压敏感的用电器更要注意。
举个例子吧,比如额定功率写着6V0.5A的变压器,空载或小功率使用时候电压能达到12V甚至更多,对电压敏感的用电器很容易造成损害

网友:
我原来就用变压器对接后给电子管供电,通过不同的变压比来应对电子管屏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使用的时候千万要看好额定功率,比如大功率的变压器一定不要用在小功率的用电器上,尤其是那些对 ...

我有一个录音机电源标了6V,但是变压器输出交流空载电压有9v

网友:
这种变压器各档电流是不是很小?

网友:
小电流应急用用。这种变压器越来越稀少了

网友:
现在很少用这种老式变压器了,静态功耗大、效率低,手头有好几个没舍得扔,怕万一用得上呢

网友B:
看到老物件引发了好多回忆闲聊一下而已,大势所趋,变压器注定不会大量的回归了,特殊电压的电源找变压器来应急一下或者怀旧的找来玩玩也就算了,几十年前大家当作传说或幻想的东西有些实现了有些不知道是否实现了,比如在唯有变压器电源的年代有传说西方有一种电源只是一个小方块两条进线两条出线,后来见到了开关电源充电器,但外形体积却是在近年来才达到想象中的模样,那时传说将来的电池都是反复使用的后来通过镍铬电池实现了,但那时传说的纽扣般大小的永远免充电的原子能电池却迟迟没有见到,而现在的无线充电或许就是那时传说的远离几百米隔着玻璃远远的用某种能量波充电幻想的低配版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老物件引发了好多回忆闲聊一下而已,大势所趋,变压器注定不会大量的回归了,特殊电压的电源找变压器来 ...

一个小方块,2条进线,2条出线,不就是开关电源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方块,2条进线,2条出线,不就是开关电源模块吗

对的,但在四十年前的国内、民众用的开关电源就只能是传说了。

网友:
楼主应该配上一张电路图,方便小白们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