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新星12V 3A电源

楼主(2022-04-11):
拆个新星12V 3A电源

外观

开拆

主板和底板金属之间有塑料隔离

接线端子

保险

EMI、安规、压敏、防浪涌NTC、Y电容该有的都有

整流桥

高压滤波电容

开关管没拆开型号未知

电源管理芯片 UC3843

光耦

变压器

输出整流没拆来型号未知

输出滤波

这里有几个空焊

完多谢支持!

网友:
还有一些空位没有元件啊

网友A:
不能吃灰,用在哪里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吃灰,用在哪里好呢

嘿嘿还没想好用在哪

网友:
看上去是给LED灯组供电的。

网友:
这电源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中规中矩,该有的都有了,算是不错的电源

网友:
新星的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源的电路看上去都差不多

网友B:
空载功耗是多少

网友:
总体来说,这电源还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功耗是多少

不知道呢没试呢

网友:
做工还行,应该是工控领域用的吧

网友:
做工不错,可以接在USB车充,功率小点LED拆车大灯,装机风扇等。

网友:
看着还行,该有的都有~

网友:
感觉不错肉不少  我用一个明纬的 给路由器光猫集中供电了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共模电感,XY电容,棕色的滤波电容,绰绰有余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