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这款电源可以改可调吗?监控换下来的电源

楼主(2022-04-11):
监控换下来的电源 12v 30安 350w 的 在某鱼上问卖改装套件的说改不了了大家看下能改吗?

网友:
不是写着TL494么,剩下的就是跑电路了

网友:
看方案这个电源不好改可调电源。功率也没有标称的大,

网友:
真要弄可调,找论坛的那个什么灯,有套件有电源

网友A:
可以改可调电源,那要看你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可调电源,那要看你的技术

可以改的,改1,2脚也可能是15,16脚的分压电阻。

网友:
应该可以,494,7500的理论上都可以。

网友:
理论上可以改,不过我要电压改高一点的话,可能比较难,成本比较高

网友B:
直接说吧,是个正规的开关电源都能改,卖套件的,一般你问了人家都会说不行的,因为人家不想售后一大堆事还容易产生纠纷
另外就是没有参考方案的会比较折腾,尽量有两套以上配件再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说吧,是个正规的开关电源都能改,卖套件的,一般你问了人家都会说不行的,因为人家不想售后一大堆事还 ...

可以改,就是麻烦,分压电阻看着像在小板上,都是贴片,没全分立的容易

网友:
锻炼一下 先把原理图抄出来 自然有大神告诉你怎么改 单面板不难

网友D:
肯定能改,只不过没有现在通版的明伟方便,可以参考以前的PC电源改可调方法。
以前有些PC改可调,也是用的这种2快板,494用的经典电路,通过排线和PC电源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说吧,是个正规的开关电源都能改,卖套件的,一般你问了人家都会说不行的,因为人家不想售后一大堆事还 ...

好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就是麻烦,分压电阻看着像在小板上,都是贴片,没全分立的容易 ...

好像是   还是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能改,只不过没有现在通版的明伟方便,可以参考以前的PC电源改可调方法。
以前有些PC改可调,也是用的 ...

嗯  谢谢   不打算折腾了  还是买个成品吧

网友:
可以改,我这个里面电路与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