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又做了一个烙铁支架

楼主(2022-04-11):
     这是利用了一个车机的安装支架,我将支架顶端裁剪成了缺口,样子虽然丑陋,但是很实用方便。

网友:
颜值的确不高

网友:
旧物改造,好评。

网友:
不错这个实用就是颜值不高

网友:
还挺合适的

网友:
创意不错,造型也特别

网友:
闲置物品利用的挺巧妙,鱼线盘是亮点。

网友:
各种废物利用啊

网友:
在用的有几个,很好用

网友A:
没配重会不会不稳,容易碰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配重会不会不稳,容易碰倒

装松香的盖子是铜质材料的,是水龙头上面的手柄,很重很稳。

网友:
这个好,支架的另一种用法

网友:
那两个叉是专门给烙铁准备了,那我就必须上两只落铁

网友:
烙铁线拖来拖去的挺碍事,大家都怎么摆放的?

网友:
废物利用值得点赞

网友:
以前见朋友用200A RT0 熔断器的陶瓷壳改做的烙铁架:拆除无用部件瓷壳保留一头端盖,另一头端盖下移到边上,拧紧两个螺丝后当支架,简单实用还保温

网友:
底座加点配重比较好,不然容易翻

网友:
挺好的,废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