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随身无线MIFI(wifi),顺便焊接一下天线。

楼主(2022-04-11):
最近随身MIFI一直信号不好,曾怀疑是不是基站修改了,全面淘汰3G了,
所以信号显示是红蓝双色,但是摇能听到里面有零件晃动的声音,所以就拆开看看吧。

果然不出所料,天线虚焊,掉了,所性就裸一个吧。

MT6572,还是很良心的,这个应该是定制安卓版本,没怎么研究,看固件里还有GPS这些设置。

焊好天线,回装好,试机显示就是蓝色灯了。

信号强度恢复。结束。

网友:
3G确实不行了

网友A:
不能用4G信号吗?

网友:
老产品只支持3G

网友:
我还以为是U盘那种大小的呢

楼主:
其实联通3G就是4G,就算分享给电视看1080P都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4G信号吗?

显示3G,测试能达到4G,除了下载,其实软件和看视频都不卡。

楼主:
这玩意,应该是八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
有一个华为电信的3G,吃灰中

网友:
电信3G早就停了。

网友:
很多地方已经没有3G了,都是5+4+2G的

网友:
MT6572好像比较少见啊,我记得当年MT6577和6582多一些...

网友:
看来还能继续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联通的WCDMA速度搁以前还是可以的,现在都没用信号了。

网友:
我们这里3G速度慢的很,连网页也打不开

网友:
4G信号都不怎么样了,更别提3G,逼着升5G

网友B:
3G现在对比4G,5G确实是慢了,但感觉现在的3G网络也不是当年的3G网络了,更像是割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3G现在对比4G,5G确实是慢了,但感觉现在的3G网络也不是当年的3G网络了,更像是割版。 ...

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3G时代智能机的普及率以及智能机拥有者的上网需求,再对比一下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