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双色灯微闪,拆看是4串白光灯珠全都短路了,上热熔器

楼主(2022-04-11):
家里多年的吊灯换了三色吸顶灯,也是几块钱的便宜货,用了近3年,前一段时间发现灯有微闪现象
这现象应该是灯珠有问题了,这么多年就遇到一次驱动坏的

拆开明显看出有4组灯挂了
PS:中间是另一组灯板,所以有两个驱动

做好标记,把灯板拆下来

灯珠看不出明显问题

黄灯是好的

就是白灯短路了

上PPR热熔器

先随机拆掉其中一个灯珠
还是短路

这个蒙对了,4颗刚好50%的几率

找个没用过的灯板

拆灯珠

环氧板的就是不经烫,碳化起层了

顺利换掉坏灯珠

装好,不出意外光明恢复,比修前亮多了

估计这几颗灯是逐渐坏的,白灯短路一组,电压被拉低,黄灯就更暗点
慢慢亮度就低了不少,但偶却没明显感觉到亮度变低,看来这就是温水煮青蛙的原理!

网友:
LED颗粒老化了

网友A:
其它的估计也长不了,应付用着,以后还得修。

网友:
这些灯珠是两个并 ,然后再串联吗?

网友:
唉,灯珠太不给力了

网友:
修LED也是挺有意思的,收集了一些灯珠备用

网友:
ppr是恒温的吗?

网友:
专业设备啊,热熔器。修过,都是扣下来坏的,换新的上去,这个热熔器,可以完好拆卸焊接的灯珠,有机会也弄一个

不过,我的都是开路的

网友:
加强散热对灯珠寿命有帮助啊!

楼主:
老化程度不一,目前这4颗先顶不住了

网友:
以前专门买的灯珠换修LED灯,后来都懒得弄了,几块钱包邮,直接连灯换了

网友:
看来修过LED灯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散热不好,严重影响灯珠寿命,关键是便宜,厂家也要生存,只能压缩成本

网友:
热熔器竟然能这么用,会不会损坏灯珠啊

网友:
没有元首专业,业余的就是用燃气灶烘灯板,差不多了就拍灯板,灯珠就掉了。上灯珠也一样,将灯珠放上面,锡融化就拿走。不过,换了几次以后发现换的灯珠不耐用,老换灯珠不是事,反正绝大多数都是灯珠坏,干脆17元拿回40多块灯板,大大小小都有,烧了就换灯板。

网友:
用了多久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估计也长不了,应付用着,以后还得修。

嗯嗯,坏了再换,反正灯珠多

网友:
几块钱买了专用加热板,很好用

网友:
现在很多的LED都是低价,都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