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低成本给松下EY9L20/7.2v充电池包整个平衡充电头

楼主(2022-04-11):
原本想在网上找个3D打印打个外壳的,想想还要自己设计建模就算了,先弄个简易版的试试再说材料很简单,捡了两个盖子,船型开关上取了3个插脚,一条3P XH2.54平衡头,一条2P JST插头,省到了极致

船型开关有六个插脚,取下3个还剩3个还能用,

船型开关有六个插脚,取下3个还剩3个还能用,

捡的盖子刚好吻合,找好插片位置加热插片烫进去

捡的盖子刚好吻合,找好插片位置加热插片烫进去

插脚位置要定位准确要不然插不进

插脚位置要定位准确要不然插不进

接上充电头,3PXH2.54平衡头和2PJST母头

接上充电头,3PXH2.54平衡头和2PJST母头

能识别电池电压,没问题

能识别电池电压,没问题

充电完成,很OK

充电完成,很OK

加个绝缘盖

加个绝缘盖

很好用,省到了极致

很好用,省到了极致

网友:
充电器真不错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充电器成本不低
这种平衡充电,接线真麻烦,两个电池,非要5根线才算能用。

楼主:
很好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成本不低
这种平衡充电,接线真麻烦,两个电池,非要5根线才算能用。 ...

是有点麻烦,我看有的平衡充直接插平衡头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上飞机充电器了

网友B:
这帖子发的!那么多图片居然没有一幅电池包全貌的,始终是羞羞答答半遮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发的!那么多图片居然没有一幅电池包全貌的,始终是羞羞答答半遮面。 ...

电池包不是主角,露个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包不是主角,露个脸就可以了

哦,误解了,一半一半地露,也相当于露全了。开始没注意第3幅图,以为是那种中间伸出又细又长一大截的老款松下电池包被套上个充电帽呢。仔细看你这是充电帽上的三个插脚对插进电池包上相对应的插槽里,简单实用也不错。

网友C:
建模用啥工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模用啥工具好?

我用SOLIDWORKS

网友D:
平衡充一直没搞懂……

网友E:
平衡充没搞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一直没搞懂……

把每颗电池电压都充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衡充没搞懂啊

把每颗电池电压都充一致

网友F:
这个有点多此一举了,我的做法简单直接。电池拆开接线,接平衡头,平衡头开孔固定在外壳上使用。充电直接插平衡线就好。我松下14.4v,牧田都是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点多此一举了,我的做法简单直接。电池拆开接线,接平衡头,平衡头开孔固定在外壳上使用。充电直接插 ...

你这样可以,我12V电池都是这么做接口的,原本也想这样干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7.2V电池上接口上有平衡口那就不用破坏原电池,直接做个连接插口就可以实现平衡充了,无损岂不更完美。

网友:
老哥 平衡充电器有啥推荐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