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瓶车转把有3根线,但新控制器转把有4根,请问怎么接呀

楼主(2022-04-11):
有一个低电平线,是不是并到黑线上,就可以实现松油门马上刹停的效果?
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上说白色线不用接空在那里。
我想既然在一起肯定有道理的。
白色线是不是并到哪根线上,就可以实现松油门马上刹停的效果?

网友A:
白色的确是刹车线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确是刹车线可以不接

感谢回复哈,如果要接的话,怎么接呢

网友:
你在哪买的问老板就行了,我记得有根线是可以不接的,不过要松油刹停是什么操作,学TESLA???

网友B:
白线接的是刹把出来的两条线,其中一条,刹车线分高刹和低刹两条,看你车子用的是高刹还是低刹  接其中一条就行,这作用就是捏刹车  电机断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白线接的是刹把出来的两条线,其中一条,刹车线分高刹和低刹两条,看你车子用的是高刹还是低刹  接其中一条 ...

什么是高刹和低刹,是指前刹和后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高刹和低刹,是指前刹和后刹?

高电平,低电平刹车。

网友E:
我猜想:因为转把、刹把靠在一起,刹把直接引线到转把(低刹白、地),省一根到控制器的刹车断电线,省成本,还提高可靠性。
对新车是有意义的。旧车不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想:因为转把、刹把靠在一起,刹把直接引线到转把(低刹白、地),省一根到控制器的刹车断电线,省成本 ...

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把图上的黑色线和白色(低刹)接到刹车断电开关那里,就会实现刹车动作后电机断电,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线接的是刹把出来的两条线,其中一条,刹车线分高刹和低刹两条,看你车子用的是高刹还是低刹  接其中一条 ...

车子的转12V的转换器拿掉了,就不能用高刹了吧。要用低刹了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电平,低电平刹车。

原来如此,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高刹和低刹,是指前刹和后刹?

楼主:
高手看懂这个真烧脑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看懂这个真烧脑哈哈哈

哦吼,我以为数码之家坛友都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支持,图纸绘得真好。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把图上的黑色线和白色(低刹)接到刹车断电开关那里,就会实现刹车动作后电机断电,对的 ...

我分析是这样的,但没有实验过,老兄试一试吧!

网友:
给力, 就是白色线的定义要分清!

网友:
这个,还要知道车子的电路才能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把图上的黑色线和白色(低刹)接到刹车断电开关那里,就会实现刹车动作后电机断电,对的 ...

不完全对,低刹,是接通后变成低电平,有的是零伏,有的是低于1-2V就算低电平,接通后断开电机供电是其一,刹车后还接通电机反向旋转发电进行充电模式,下长坡该开关接通,发电可不少,再继续压开关才是通过刹车摩擦片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