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苹果8P换屏幕电池等等

楼主(2022-04-11):
『X折腾』苹果8P换屏幕电池等等接了个业务,苹果8P换电池和屏幕,先看看外观

7P以上防水胶粘的比较紧,没有加热台,风枪慢慢加热。。

拆机前测试一下旧屏幕。。你懂得

新电池、新屏幕总成到了。

屏幕总成更换适合新手

先不装,测试

后盖这是损伤过?

这胶不好撕

换上新电池

继续测试

测试可以把home键换过来

指纹键更换没有技术,用点心就好了

装好屏幕

后面发现问题,新屏幕总成自带的前置摄像头有问题,不能使用,还好卖家实诚,给换了一个。

本想将坏屏幕的前置摄像头拆下,无奈使错劲,拉断了

等新屏幕期间,顺便测试了一下电池容量,数据自己看图。

新屏幕又到了。。
这次特意的要求赠送了防水胶。

这次留了心眼,测试了一下前置摄像头

完美。。除了前置摄像头清晰度有些感人之外,其他没异常。
最后交付同事。

网友:
电池怎么样?待机时间?

网友A:
这是有医疗纠纷?开会讨论?

网友B:
原来的屏幕换个盖板就行了啊!没必要换整个屏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医疗纠纷?开会讨论?

专家会诊

网友:
8p的性能还不错,但是咸鱼上卖的普遍比较贵,不如买se2和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屏幕换个盖板就行了啊!没必要换整个屏幕啊!

问过商家,换个盖板100-200,整个屏幕总成只要100多。

网友:
图片真的多,看不过来。

网友C:
同样价格,肯定是选择压盖板。,显示触摸耐用都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医疗纠纷?开会讨论?

以前的记录,我把纸拿去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价格,肯定是选择压盖板。,显示触摸耐用都强很多。

我给他N个选择,1、换盖板,2、换国产总成,3、换拆机总成。

网友:
华强的总成便宜,

网友:
能换好真不错。

网友:
  刚买个苹果12用今天能到货差不多六千

网友:
都是手工活,技术必须过硬,才能出效果。

网友:
自从手机是粘屏幕的开始自己就没折腾过  扣过一次触摸失灵了  也不知道是意外还是巧合  没外伤  局部失灵   是因为电池鼓包扣的

网友:
8P会是下一个钉子户么?

网友:
厉害,心细手巧

网友:
原彩显示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商家,换个盖板100-200,整个屏幕总成只要100多。

还想问下总成多少米,这回复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