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3281开25nmTSOP颗粒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11):
没错,又是我,我今天又开始研究3281上老制程的颗粒了。从老固态上拆了8颗TSOP的29F16B08CCME125nm制程的MLC颗粒,先上了两颗到3267上,双贴,读115M,写49M,速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根据3281超频帖子的参数,成功超频,上到读150,写50,写入提升不大,但是读取提升明显。

回归正题,我又想上在3281上,但是据说3281上老制程颗粒很不友好,找了大佬的3281上NW428的SLC的帖子,添加完颗粒信息,用L85C固件 不开强制DDR成功开卡,但是读写速度一直上不去,接口是USB3.0,测速只有读44,写33,很奇怪。用3281开颗粒降频的帖子降过频也超过频,提升效果不大。

开了强制DDR就一直卡Verify CID/ISP(1),然后灯不亮,掉盘。非常奇怪,SB8短过也是一样的,希望各路大神给予一些帮助~

主要就是研究一下什么原因~谈论一下。

-----------------------------------更新---------------------------------------------

用黑片工具添加参数之后会出现一直卡Load Code,暂时没找到办法解决,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看速度已经超过2.0标准了。

网友B:
你的是tsop,正片能开过就不错了,试试黑片工具吧,可能有70写120读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速度已经超过2.0标准了。

是3.0的,速度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tsop,正片能开过就不错了,试试黑片工具吧,可能有70写120读那样

好的,我去试试看

网友C:
TSOP上3281只能黑片工具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OP上3281只能黑片工具开啊

正片工具可以开,速度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OP上3281只能黑片工具开啊

黑片工具会报坏块过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黑片工具会报坏块过多

楼主 3281贴长江颗粒玩过吗 我贴上了 不过正片工具有信息 开不了 有知道的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E:
3281双贴单颗64g的东芝bics4 tsop,正片工具死活开不了,参数啥的都修改好了,就是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81双贴单颗64g的东芝bics4 tsop,正片工具死活开不了,参数啥的都修改好了,就是过不了 ...

老老实实用黑片工具吧,可以开出65G左右,pslc可以开出24G或32G,ecc开8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81双贴单颗64g的东芝bics4 tsop,正片工具死活开不了,参数啥的都修改好了,就是过不了 ...

同颗粒我做了两个BB主控的(双贴),一个AB的(单贴),AB的开pslc模式比BB的略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3281贴长江颗粒玩过吗 我贴上了 不过正片工具有信息 开不了 有知道的大佬指教一下 ...

那玩意儿没有固件流出,暂时好像没法,我手头也没有这个颗粒,折腾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81双贴单颗64g的东芝bics4 tsop,正片工具死活开不了,参数啥的都修改好了,就是过不了 ...

我很奇怪,我正片工具很轻松能过,黑片工具折腾好久开不了

网友(2022-10-07):
引用 楼主:
我很奇怪,我正片工具很轻松能过,黑片工具折腾好久开不了

碰到过类似情况,要么卡在开头,要么坏块过多。后来换成V21的最新版黑片工具就过了。

网友:
前些天用3281AB试过好多颗粒,各种报错出问题,都麻木了。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3281贴长江颗粒玩过吗 我贴上了 不过正片工具有信息 开不了 有知道的大佬指教一下 ...

用这个工具,Transcend_1.3.08_U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