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关于东芝隼闪U301群联PS2251-07更换英特尔MLC颗粒的问题【暂时完结】

楼主(2022-04-11):
手头有个东芝的隼闪U301 32G的,很久之前买的,那时候还没有玩DIY U盘,随便买了个。后来玩起DIY之后就用芯片精灵看了一下,群联PS2307主控东芝TH58TEG8THLTA20的TLC颗粒,原来也没拆他,最近太无聊,拆开看了一下

单帖TSOP的TH58TEG8THLTA20   15nm制程的32G TLC颗粒。

我拆掉颗粒,换上从固态拆的16G intel的25nm MLC颗粒,结果就是插上没反应不认盘,主控没有摸发不发烫,反正还有一个安国的原来也是TLC的颗粒,换上这个颗粒也不行,而且主控是发烫的。两个主控贴这个颗粒的方向是百分百没错的,都用万用表量过了,所以就是说为啥子不认盘呢,换回原来的这个颗粒就没有问题,是有什么跳线之类的吗,我看这个板子上没啥跳线。。。
求助~~~

-----------------------------------------更新一下~------------------------------------

根据大佬  @极客时代 的指点

然后翻阅了一些资料,最终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021这个帖子找到了引脚关系图,通过屏蔽对应的VCC和VSS引脚,解决了短路问题,并且成功识别到了闪存颗粒,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开卡工具不对,总是爆红。。。有大佬知道的麻烦指点指点,我再研究研究~

-----------------------------------------再次更新-------------------------------

用黑片工具开了,速度巨慢~~~~~考虑低格了

---------------------------2022/4/12更新---------------------------------

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低格,黑片工具,正片工具,更换固件,全部试了,要不然就是开卡失败,要不然就是几兆写入速度,十几兆的读取速度,暂时不折腾这个了,如果有大佬能成功解决,记得来踢我一下~

网友:
外行说水土不服。

网友A:
东芝上安国不行,牙膏上群联不行
别看是群联的,但是是Toshiba的马甲,说不定是给这个颗粒定制的电路板
可以再试试917,3267,不得就放弃

网友B:
也不知道你2段是怎么来的

网友C:
你可以贴DDJ D2H CDJ DDL等等MLC 尽量不要上intel 镁光片 要上要改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上安国不行,牙膏上群联不行
别看是群联的,但是是Toshiba的马甲,说不定是给这个颗粒定制的电路板
可 ...

917可以,3267也可以,甚至连3281都开过了,就是想研究一下为什么不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贴DDJ D2H CDJ DDL等等MLC 尽量不要上intel 镁光片 要上要改板子

这样啊,手上没有东芝的tsop的mlc颗粒,测试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你2段是怎么来的

水来的~就是大家讨论一下,我平时都玩的慧荣的板子,群联的资料太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917可以,3267也可以,甚至连3281都开过了,就是想研究一下为什么不能贴

理论上是IM的TSOP颗粒空脚定义和TS不一样(ONFI和Toggle)IM需要把部分空脚掰掉,要不然供电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IM的TSOP颗粒空脚定义和TS不一样(ONFI和Toggle)IM需要把部分空脚掰掉,要不然供电短路 ...

这样啊,学习到了,确实好像直接上是短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学习到了,确实好像直接上是短路的

我记得老站有解决的办法,当时是一批3267的板子,我也遇到过,不过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老站有解决的办法,当时是一批3267的板子,我也遇到过,不过我忘了 ...

我去翻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上安国不行,牙膏上群联不行
别看是群联的,但是是Toshiba的马甲,说不定是给这个颗粒定制的电路板
可 ...

我还有个安国的主控板,原来上的闪迪的tlc,我把这个英特尔的贴上就主控就发热短路

网友B:
群联主控能折腾疯人,我这10多片03跟07焊上我手里的各种颗粒折腾了半个月都没有速度超过USB2.0的,气的我直接扔着吃灰

网友:
用STTOOL试试

网友C:
你那报错是因为选的韧体文件错误

网友:
黑片工具能发我一下不896907804@qq.com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报错是因为选的韧体文件错误

就那一个固件,没有其他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主控能折腾疯人,我这10多片03跟07焊上我手里的各种颗粒折腾了半个月都没有速度超过USB2.0的,气的我直 ...

资料太少

网友:
我有个32g的东芝u盘是7tdk颗粒19nmTLC的,开了下卡就挂了,再开开不出来,偶尔开出来拔下来再插就没有媒体了,查了下坏块block0是坏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有救,竟然还是东芝正标,这种片子搁IM那边,大S都得打垃圾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