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元感应灯夜灯改外挂18650电池

楼主(2022-04-11):
首先感谢论坛大佬们带头,跟风买了几个感应灯,学着改电池,手里没老人机电池就换成18650了。
材料:
1、淘宝,5个灯,两黄三白,2.5元/个,总价12.5元包邮;

2、淘宝,5个电池盒,0.5元/个,运费2.5元,总价5元;
3、淘宝,10个塑料盒尺寸8.5*5*2.5,0.33元/个,运费6元,总价9.3元。

工具就一个十几块的电烙铁。
不确定灯板自带的直冲对电池有没有影响,加上听说换大电池后能用半个一个月左右,所以直接换成可拆卸电池的了。

充电口和其他孔也用热熔胶堵住,理论上放在湿卫生间使用问题不大。由于加了电池增加重量,赠送的磁铁吸附能力感觉不太行所以加了一个挂绳垂直挂着用,也可以多贴几个磁铁吸在卫生间顶部。

买的其中一个黄灯会常量不灭,耗完电插充电器又一直亮着,联系客服无解后给退款了,售后还是可以的。下图是成品:

手痒拆了个联想笔记本电池,一年多了使用一直显示没电池不知道是驱动板还是电池原因,笔记本只能插电使用。直接暴力拆了捡电池用,不知道是不是垃圾电池,没工具测试。

网友A:
目测盒子的尺寸可以安装两节18650,电量加倍时间很长久!

网友:
很实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盒子的尺寸可以安装两年18650,电量加倍时间很长久!

目前手里没有那么多电池哈哈,先试试看效果,尺寸是可以塞两个的。

网友:
现在电池是真贵

楼主:
手机电池诺基亚那种1000mAh搜了一圈8-13元左右。坛子里老牛科技有1000mAh的18650电池3元,但都不确定是否安全就没敢买,买了一些看起来比较靠谱的拆机电池8元3000mAh左右用。

想多弄几个灯的话电池确实是最大的成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电池诺基亚那种1000mAh搜了一圈8-13元左右。坛子里老牛科技有1000mAh的18650电池3元,但都不确定是否 ...

春节后涨价幅度百分之四五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春节后涨价幅度百分之四五十了

好的,我刚入坑不太懂,那等价格降点再囤

网友C:
撸了5个双色温带开关的,双四颗灯珠,感觉还可以啊,个人觉得关键是要加电池保护板,外加盒子也可以但没看到保护板,这个是大问题,过冲过放是锂电池大忌。另外,像电池盒、保护板、充电板都是2-3元包邮,平常没事可以用红包屯着,比如18650单电池保护板屯了几十个了,这批5个全上,电筒、蓝牙音箱等也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了5个双色温带开关的,双四颗灯珠,感觉还可以啊,个人觉得关键是要加电池保护板,外加盒子也可以但没看 ...

好的,我也是担心直冲有问题。直接把充电口封了,拆电池出来用充电器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是担心直冲有问题。直接把充电口封了,拆电池出来用充电器充电的。 ...

老人用,没有保护板可能会过放,所以建议电池盒反面或者侧面用704硅橡胶或者双面胶不建议热熔胶来固定保护板,以保护电池不过放。保护板低于2.7v左右直接关断,没有保护电池会继续放电至灯珠点不亮为止。成品保护板都是一个小长条形的板子,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人用,没有保护板可能会过放,所以建议电池盒反面或者侧面用704硅橡胶或者双面胶不建议热熔胶来固定保护 ...

好的了解了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电池诺基亚那种1000mAh搜了一圈8-13元左右。坛子里老牛科技有1000mAh的18650电池3元,但都不确定是否 ...

bl-5c也有1元多到3元的,但应该不足1000ma,应该是600的,

也可以考虑购买聚合物电芯,那个就要便宜一点,3元应该有950左右,但你要自己加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人用,没有保护板可能会过放,所以建议电池盒反面或者侧面用704硅橡胶或者双面胶不建议热熔胶来固定保护 ...

2.7v截止的保护板哪里买的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5c也有1元多到3元的,但应该不足1000ma,应该是600的,

也可以考虑购买聚合物电芯,那个就要便宜一点 ...

大佬,这个3元的聚合物电芯加什么类型的保护板?也是18650单串的那个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bl-5c加什么类型的保护板?也是18650单串的那个吗

bl-5c就是你说的那个诺基亚用的成品电池啊呀!

聚合物电芯可以加可以不加,如果加就是下面图这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5c就是你说的那个诺基亚用的成品电池啊呀!

聚合物电芯可以加可以不加,如果加就是下面图这种啊 ...

好的了解了谢谢,刚问错了应该是问聚合物要不要加保护的。昨天测试一个黄灯耗电完后充电一段时间,拆开发现自带的小电池都鼓包了。换这个聚合物电池好处是灯尺寸正好放得下不用外挂盒子了。

网友E:
旧手机电池已经消耗光了,这样操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旧手机电池已经消耗光了,这样操作如何?

看起来不错我再囤几个灯

网友:
加保护板防过充过放,实际防过放的机率更多,但加保护板不用自放电后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