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成功破解小电充电宝

楼主(2022-04-11):
偶然获得全新零循环小电充电宝一个,型号PB5-5000-5000D,只能用micro usb接口充电,但是不能放电。上网搜索破解方法,说是短接Q5芯片的12两脚即可。

网友:
Q5是什么IC?拍照清晰一点,看看

网友:
我以为软破解,硬破解的话都拆机想怎么搞都行了

网友:
动手能力还行。

网友:
正好有个类似的充电宝 但不能充电  电路相似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捣鼓。。。。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这种充电宝充电速度都太慢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本来要经过芯片控制,这样的话,等于是强制充电,会充满自停吗?如果有相关电路图就好了,那样就能查出充不进的原因到底是在哪里,那样对症处理会更好。

网友A:
看着好几颗芯片,结果还不支持快充...,
充放电一颗芯片就可以了...其余的用来做啥了...

网友:
待机电流会不会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几颗芯片,结果还不支持快充...,
充放电一颗芯片就可以了...其余的用来做啥了... ...

单片机防破解呀,这样对于小白来说,就算扣了你的押金你拿到了充电宝也没法后续继续使用,还得照样去租他们的。

网友:
想知道Q5型号

网友(2022-06-25):
可遇不可求

网友:
如果是给我还真不会怎么弄。

网友:
共享电源吧 ,真是有实力

网友:
牛,我就直接干脆换个板子得了,简单粗暴

网友(2023-08-19):
我的倍斯特制造的,这个方法不好用,但是你这个是楼宇工程制造的,确定是正经做充电宝的公司吗?

网友:
共享充电宝容量小充电慢,真接换快充板好些

网友:
试了这个方法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