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山水光电IPA500 管理型光电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2-04-11):
专线上的光交,电信提供,由于线路变更,这台设备就没用了。

正面,4光4电全千兆,1个配置用C口

背面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拆:
内部比较满档,先从右往左看

==============================================

电源部分
来自新星,全日系电容

电源IC,型号:UC3842BN

电源板背面

==================================================
主板篇

正面
左下比较空,左上有2个网口空位,盲猜这片主板完整方案是一个路由器主板,然后只做交换机用,就空置路由芯片及周围电路。

主板背面

下面进行芯片特写:
图中标记区域,一一对应

D1,应该是交换机芯片
型号:VSC7430XMT

D2
右边型号:VSC8662XIC,
左边型号:SCB15H1G160AF-13KI ,DDR3  1Gbit

D3
型号:MX25L25635FMI-10G,256Mb 位串行芯片

D4
型号:ATMLU01102CM,
这是EEPROM存储器,具体参数不详

D5
都是逻辑芯片

D6
dc-dc电路,芯片型号:FR9888,电源管理IC

D7
同样,都是逻辑芯片

D8

半导体放电管(TSS) Vdrm=25V Vs=40V 50mA P0300SC

以上,拆解完毕

网友:
做工很棒很棒哦

网友:
程控交换机啊,支持多少个vlan

网友:
属于简化版的ptn 能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高级货,家里用不上,只看看。

网友:
看到那电容上的贴纸,我还以为开关电源做成圆筒形模块了呢
后来仔细一看,不对,上面有爆破槽。。。哦。。。是电容。。。

网友:
乍一听山水我还以为是音响

网友:
家用的效果应该非常好

网友:
这是好东西啊,便宜货里的好货

网友:
做工好,零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