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热缩管的妙用之一修手机充电线

楼主(2022-04-11):
手机充电线外皮破损,外面包一层高收缩率热缩管,就不怕断芯线了。

网友:
不错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怎么能对数据线无损的情况下把热缩管套进去?热缩管太大了,套的不严实,太细了套不进去,也许是我的热缩管粗细种类不够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怎么能对数据线无损的情况下把热缩管套进去?热缩管太大了,套的不严实,太细了套不进去,也许是 ...

高收缩率热缩管

网友B:
俭省节约闹革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怎么能对数据线无损的情况下把热缩管套进去?热缩管太大了,套的不严实,太细了套不进去,也许是 ...

要用高收缩率热缩管, 可参考此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9&_u=bdgkkf8346

网友:
四倍收缩的就可以。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好

网友:
普通热缩管用钳子撑开套进去就行

网友:
这种方式,最多几个月,然后继续从热缩管根部那里,继续断裂,真没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俭省节约闹革命!

主要是原手机带的线质量好。

网友:
外皮破损不是苹果专利嘛

网友:
我都是打热溶胶

网友:
修了也没啥用,唯一的解决之道,平常多囤。从1块多的特价线,到10块以内的罗马仕品牌线,坛子里优惠购经常下手,返利都很高,有时还能赚钱。线囤多了,有毛病直接就扔了吧

网友:
有买热缩管的钱是不是能买条新数据线了

网友:
苹果线容易裂是因为用了环保材料 几年后自动降解
有很多山寨线用断了芯 皮却没坏....

网友:
应该把插头部分也套住一般

网友:
应该把头部也一起包起来

网友:
为了怕连着破皮我把整根线都热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怎么能对数据线无损的情况下把热缩管套进去?热缩管太大了,套的不严实,太细了套不进去,也许是 ...

有高级的热缩管,那家伙说什么四倍几倍的,网上有卖的,直接就明说了套在手机充电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