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机顶盒,英菲克i8

楼主(2022-04-11):
拆个机顶盒,英菲克i8

网友:
我已经用这类网络机顶盒好多好多年了,除了没有新闻外,其他都好过有线数字机顶盒...

网友:
同款插12V冒烟挂了

网友A:
号称8核CPU 性能应该比s905好点

网友:
配置基本够用了吧

网友:
装了软件就有了新闻了

网友:
有RCA接口的,比较老了。

网友:
我的也是误插12v挂了

网友B:
是不是全志的CPU啊!

网友:
家里几台英菲克 刷机后 2016年后至今仍在服役中  效果依旧杠杠的

网友:
公板机,板子布局都是一样的,固件也通刷,自己觉得还不如运营商送的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号称8核CPU 性能应该比s905好点

905可以刷游戏机,这个不行

网友:
我现在正用的也是I8,不过是1+8的,也没有刷机,一般看看电视也凑合

网友:
蓝色小板是无线网卡。我有个坏盒子,把小板拆了当无线网卡用。

网友C:
我也有个,好像是某某年双11签到多少天免费得到的,必须刷机,是阿里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好像是某某年双11签到多少天免费得到的,必须刷机,是阿里云系统 ...

我还有一个i6 8g版,已经刷成安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全志的CPU啊!

配套的电源管理和codec都是瑞芯微的,肯定不能是全志方案了

网友:
家里还有个全志A10主板,也是公版的,A20/A31S还可以用的

网友:
软件装多了太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