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廉价的3d打印加热头无需任何改造直接变身T12 pcb小烫台

楼主(2022-04-11):
马宝领签到红包时发现推荐了这个小东西,3d打印加热头型号cr10,看大小形状以及打孔简直就是现成的t12烙铁小烫台(虽然手里有恒温加热台,但是为了造福坛友还是撸一个回来测试),虽马宝有专门的成品卖,但是价格还不算便宜,价格10几20块的。这个抵扣后才几毛钱,于是果断撸了一个到手测试非常好用,体积原因比不上专门的加热台,但是应付一些拆换排线座 拆焊个小ic 小元件 焊个贴片小板子还是完全够用的,于是不敢独享,测试后分享给坛友。

有想撸的照这个去搜,首页多搜几遍进去卖家详情页几回,再返回到签到频道大概率就会出现,下单即可抵扣签到红包。

正面有几个固定用的孔,不碍事。

侧面这个孔比t12烙铁大一圈正好能插进去烙铁

反面

这有个螺丝,嫌碍事可以拆下去。

这面可以深入到狭窄的地方拆焊一些元件

这里有个顶丝,可以直接把烙铁头固定好。

顶丝固定到烙铁头最顶端的根部即可,这样任何型号t12烙铁头都可以用。
如果936要用需要扩孔

下面测试一下,拆卸电感和电容,相当好用,温度也随便调,由于恒温 操作时间可以延长也不会轻易损坏元件,对于手慢的和生手都很友好。

再焊回去

拆排线座

更加的容易

模拟焊个贴片小板子,好歹上点锡膏。

摆好元件

效果很好

以上分享如果你正需要请多支持

网友A:
可以有,我有类似的东西
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用处

网友B:
这。。。脑洞大开!
我之前也也红包薅了个~给打印机备用的

网友C:
跟我想的恰好相反,上次手欠把一根用了几年的T12给拆坏了,看了下加热管和打印机的差不多,就留着给打印机当备件了

网友D:
辛苦大婶了,局部拆焊神器可以拥有,但我不买,哈哈

网友E:
这个方法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我有类似的东西
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用处

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脑洞大开!
我之前也也红包薅了个~给打印机备用的

这不叫脑洞,这叫点子,你撸了一个没想到说明创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想的恰好相反,上次手欠把一根用了几年的T12给拆坏了,看了下加热管和打印机的差不多,就留着给打印机 ...

呵呵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辛苦大婶了,局部拆焊神器可以拥有,但我不买,哈哈

看来你薅羊毛比我还狠啊,红包都降到1.96了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薅羊毛比我还狠啊,红包都降到1.96了

一般一般,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非常好。

老兄来了,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方法不错。

谢谢支持~

楼主:
我有个号给撸到满5才抵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号给撸到满5才抵扣

不用说,确是够狠

网友G:
这个不错,完美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叫脑洞,这叫点子,你撸了一个没想到说明创意不足~

真没想到把T12捅进去,我还买了配套的加热管,60W装上去也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错,完美匹配

测试好用才分享给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