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电池改个占位桶

楼主(2022-04-11):
旧手机电池给闹钟用,省得产生干电池垃圾,就把废电池改成占位桶来接电了。

网友:
以前做过钉子卷报纸。

网友:
临时用用还行,用红包买也不错。

网友:
直接正负极连接,不过怕漏液

网友A:
楼主这功夫下的做的挺好的,己掏空怎不直接短接呢套热缩管

网友:
哈哈,不错的,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功夫下的做的挺好的,己掏空怎不直接短接呢套热缩管

不短接,因为还要通过占位桶来外接手机电池。

网友:
手艺真是不错

网友:
铝塑管也不错的。

网友:
都用上对接端子了,直接把电线焊到电池仓的极片上好像更快更省心,反正你这后续也不打算再装电池了。

网友B:
这不是占位桶,是适配器。

网友:
这是适配器

用纸卷、用酒电池,,都做过真正的占位筒

网友:
现成的PVC线管干嘛不用呢?非得拆得两手黑乎乎的。

网友:
用途不一样,这个不能直接短路。

网友:
我用的也是纸卷的,也有PVC管的,把电池两头的片拆下来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占位桶,是适配器。

嗯,叫异形电池“适配器”妥帖,没注意占位桶是指“直通”电池位的玩意,也受“电源适配器”禁锢之故没注意适配起更合用。

网友:
我也正在想办法自己怎么整个占位筒

网友(2024-04-08):
负极中间的细棒能焊接吗?

网友:
穿件衣服就好看了

网友:
原来对电池好奇掏的一手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