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正JZW-1811E;养生壶主人也是倒霉了,之前那个也加热器坏!

楼主(2022-04-11):
基友第二个壶,说也不加热,拿来看看。

阻值1MΩ了

网友A:
又见这样奇葩的螺丝,必须用数码之家论坛的神器!

网友:
加热盘开路就等于废了,不知道TB上能不能找到相同配件

网友:
我买过九阳的,类似的也是加热丝烧断了。。。。

网友:
1M就是里面断了

网友:
里面断了基本就废。

网友:
钎焊的就是一次性的,只能换整体...

网友B:
玻璃壶的加热盘好像可以换掉的!

网友:
基友跟热水壶八字不合啊    还是给小姐姐多修点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壶的加热盘好像可以换掉的!

就算可以换也买不到便宜的配件。

网友:
剩的电路板可以用来做个温控器

网友:
这种玻璃养生壶的质量不行,不如电水壶耐用

网友:
我家的小奶锅坏了。。。底座还健在。。。好尴尬。。。

网友:
他们为什么要用奇葩螺丝呢

网友:
金灶的壶可以终生免费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见这样奇葩的螺丝,必须用数码之家论坛的神器!

不算奇葩吧,这种三角螺丝还是听常见的

网友:
加热盘没有防干烧的装置吗?感觉像是烧坏的。

网友:
山寨小米居然上位了,X22哭晕在厕所

网友:
和我家的一模一样,这类热水壶应该是很耐用的呀,加热管是不是总是干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