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基于电解原理的零成本电焊机?

楼主(2022-04-11):
据说只适合中午使用,切记!根据唐三藏所译经文破解,来自三哥的史前高科技:

罐子里盐水。按原理看,只接火线应该亦可?

当然,我是想买电焊机的。100的也有非三无的货了。只不过直接插接线板受不受得了:

另外,据说丁烷喷枪+氧气,温度可以2000以上,切割焊接均可,空调工常用。

我倒是有5L/min的准医用制氧机,丁烷喷枪。可不知道如何混接?怕搞不好爆炸。

直接丁烷喷枪温度不够,那些药芯焊条,我感觉相当于“金属”胶水,而非焊:

目前想对付这个椅脚:

那俩横档,铁的。左右插进去约5mm,外边一个焊点。陆续有松动,脱离。坐不稳了。AB胶啥的对付不了,接触面太小。

网友:
一点一个窟窿

网友A:
淘宝上买个喷枪,买点低温铜钎焊条应该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B:
看视频截图,那个盖子如果是金属的不就直通了

网友C:
拿到做防盗网的那,5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个喷枪,买点低温铜钎焊条应该就可以搞定了吧

焊,意思是本体也得融化一部分。喷枪我有啊。只融化焊条,所以我称之为“胶”。

网友:
焊那种薄钢管,最好还是二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截图,那个盖子如果是金属的不就直通了

肯定塑料啊。否则就像你我的回帖讨论,浪费大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到做防盗网的那,5元搞定

是的。这是最直接省事儿。我最近一边发断舍离之心,一边发各种DIY之念。痛苦不堪。

网友D:
钻孔用螺丝固定不比电焊强?

网友:
低温铝焊条、银铝焊条等,钎焊法可以很好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孔用螺丝固定不比电焊强?

进去才5mm,不容易开孔。

网友:
就算能用,这样不怕触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去才5mm,不容易开孔。

拉出来,嵌入木塞,垂直方向开孔,最好用与横条一样长的木条,右右两头用木螺丝固定

网友:
利用盐水限制电流 。这种应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意思是本体也得融化一部分。喷枪我有啊。只融化焊条,所以我称之为“胶”。 ...

不一定吧,焊条融化也可以是焊接吧。焊锡焊接,基材也不融化。应该和焊接类型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拉出来,嵌入木塞,垂直方向开孔,最好用与横条一样长的木条,右右两头用木螺丝固定 ...

那小细管能穿多粗的木条?凳子又不是静止的置物架,坐上人摇晃时那地方受力可不小,木条端面拧上木螺丝分分钟会松脱。既然都打眼拧木螺丝了,何不干脆穿入一根细钢筋然后两头铆上它,就像这把凳子的折叠转轴那个样。

网友:
首先,盐水焊机非常不靠谱
然后你这个活的话一般电焊机干不了,一戳一个洞,得用氩弧焊机或者那种所谓的冷焊机
用气焊的当然可以,喷枪得换,要那种两个以上调节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焊条融化也可以是焊接吧。焊锡焊接,基材也不融化。应该和焊接类型有关系吧。 ...

这就叫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