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了个松下FZ-G1三防平板的底座接口转接板

楼主(2022-04-11):
话说在岛国干了一年。在雅虎拍卖先后拍了两台无电源无电池无硬盘的三防fz-g1
这个东西只有一个usb口,想扩展只能再加个usb hub,但是可以买个底座,但价格太贵不合适。
后来就一直凑活用,后来上notebookreview上偶然搜到了底座的拆解图,仔细研究了下,
原来底座是usb3.0的接口,通过usb5537芯片(usb hub)扩展出来的usb口和usb的display link 显卡还有usb网卡,
这就好办了,先上成品,材料dc5521座子,dcdc电源模块,usb3.0扩展口,pogopin若干。
不卖成品,愿意研究的自己下pcb文件自己打吧
有问题可以交流
感谢嘉立创,感谢嘉立创,感谢嘉立创,让我体验了自己做板的快乐

大体上就是这样。有个缺点是usb口如果不插电源线的时候是个无源的usb口,没供电,
5521的插座接笔记本电源能为平板充电,同时通过dcdc模块降压给usb口输出供电,
但是画的立创板子有点画蛇添足了,把dc模块输出的5v电源又回供到笔记本了,没必要
还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在不接外置电源的情况下通过底座输出5v电源。
剩下的就上点我当时保存的拆接图片和底座针脚分析图片,

再上个力创我当时打板的Gerber文件。
收点m币,别喷

网友A(2023-12-28):
楼主可以帮忙试试可以直接拿12v充电吗,想在车上用,但是看专用的车载充电器太贵了。

楼主(2024-02-06):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帮忙试试可以直接拿12v充电吗,想在车上用,但是看专用的车载充电器太贵了。 ...

可以。没问题。超压没试过。但是普通车冲直接连应该没问题。顶多是能不能冲满的问题。。哈哈

网友B(2024-04-03):
楼主 能否提供下 pdb图纸。懒得自己测量触点间距了 偷个懒

网友B:
楼主 请看图,我测试了 短接EN0-EN3,5V电压输出正常 而且12V 给电脑充电页正常。其他的需要拆机测试,还没搞,她内部有WWLAN.GPS天线切换等。。。。。。
楼主能否提供下PCB文件,偷个懒 量尺寸麻烦的很

楼主(2024-05-08):
引用 网友B:
楼主 能否提供下 pdb图纸。懒得自己测量触点间距了 偷个懒

你这个真的是太牛了。。。。

网友C:
金光闪闪的触点,看样子可以享受免费打板的待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光闪闪的触点,看样子可以享受免费打板的待遇。

POGOPIN是镀金的。。当时做这个力创还没有免费沉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看图,我测试了 短接EN0-EN3,5V电压输出正常 而且12V 给电脑充电页正常。其他的需要拆机测试,还没 ...

你这个可以直接上力创上打板了。需要的话每天基本都在。除了周末。。

你这工程想怎么做?只做c口充电?65w会保护。。。。。
或者你可以用普通的usb hub芯片扩展出来多组usb口
充电还是用普通的5525口更方便些,
不过看了你这个,我感觉连普通的5525充电口都不需要加了,既然能输出5v,直接把usb3.0口引出了就好了
我当时做这个就是因为usb口没供电。通过dcdc模块转出来个5v给usb当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看图,我测试了 短接EN0-EN3,5V电压输出正常 而且12V 给电脑充电页正常。其他的需要拆机测试,还没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35d5sIIuotPsu3ePAUbMQ?pwd=wq47
提取码:wq47
看这个吧。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能否提供下 pdb图纸。懒得自己测量触点间距了 偷个懒

哎我了去。。。。我的usb 2.0 两个角好像让我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