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FS363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2-04-11):
这个飞科剃须刀充一次放放就没电了,拆开看看。包装盒,型号FS393。

里面剩下的所有东西:剃须刀、清洁刷、8字电源线。

另一面标示了型号、功率、供电和厂商,孤零零一颗螺丝。

刀头可以整体拔下来

拆掉那颗螺丝,在两边轻轻撬开,向下拉后壳就开了,测得电压左边的1.2V,右边的0.6V。

螺丝拧掉,翻过来,两颗电池串联,下方变压器次级串联二极管D2整流后电压2.85V经过R15电阻给电池充电。

小电机,上面标识着suoma下面是机械按键。

本想拆开换锂电,懒癌发作,还是放下了。

网友:
垃圾镍镉电池,应该有些年头了,肯定废了,近十来年都是用镍氢电池,镍镉应该停产很多年了!

网友:
你这个是220V充电的吧,那样就不能直接换锂电,还要自己加充电电路

网友:
飞科剃须刀国产中还是可以的这种充电的电池不行,刀头好换两节新的吧,我始终用可拿出来的充电电池可随时换,用10多年了

网友:
我貌似有一把新的,有2年没用了,还没开个包,问下,这东西电池会不会废,多少电压充的,我主要难得去翻箱子找了,从没开箱看过

网友:
如果有必要充电我就要找出来补电

网友:
俺是把原电路去掉,改了14500锂电池,用锂电池充电器来充电,好用

网友:
电池失效报废了。

网友:
外观看得还可以,拆开一看就很一般了。我也有一个,拆了,改锂电,加4056改充电口。原来的那个1.2V黄色电池很不经用。

网友:
直接220V充电的吧。

网友:
电池漏液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