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研究一下这种定向扬声器的原理和自己制作的方法

楼主(2022-04-11):
定向扬声器是只能在特定方向能正常听到的喇叭,像这种扬声器,可以减低对他人的干扰
http://www.twobrush.com/PC/pro_detail1.html
觉得这种造型好玄幻,和普通扬声器大相径庭,不了解原理,能不能照着自己做一个

网友:
对付广场舞,我觉得蓝牙干扰器更好用如果是家里用,耳机更好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把低频的声音加载到高频的超声波上使其定向发射

网友:
某宝有卖DIY的产品,但是效果很一般

网友:
这种超声波阵列就是 把音频分割成后 调制到超声波发射器上 。每个超声波发射器有相对应的频率和时间,你把他比作像素点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
看介绍就有点虚,强调了反射特性,“声音遇到平面可产生反射,同一场景营造多种虚拟声源,呈现立体多位的音效和讲解音,提升听觉体验。” 那么在一个厅里,难道不会反射到别人听到吗?图中小孩趴在沙发上写作业,确定不会被墙面反射过来的声波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