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双飞燕 FB12C 蓝牙鼠标简单拆解

楼主(2022-04-11):
就很奇怪 飞利浦的M365同样是用的YC1059的蓝牙芯片 双飞燕的几乎没有延迟而且移动精准度要高出很多 之前拆的飞利浦的延迟和滞留感十分严重。充电接口用的Type-C好评 使用手感不错 几乎无延迟 不愧是老国货牌子了 唯一缺点点就是外观丑了点 ,63元入手,

网友:
华诺的质量现在已经超过欧姆龙低端微动

网友:
用料不错,电池多大的?

网友A:
用了之后你会发现双飞燕寿命还要高很多,我这里罗技都挂了双飞燕还没挂

网友:
人生第一个鼠标就是双飞燕有线,质量一般,现在不知道被扔到哪个角落了

网友:
做一只有芯的鼠标,整体做工、用料都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之后你会发现双飞燕寿命还要高很多,我这里罗技都挂了双飞燕还没挂

办公鼠标软件去抖动比较保守,不容易双击,大多都是氧化摁下去没反应,要大力摁

网友:
电池没有看到

网友:
还算可以的,以前用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2024-02-27):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鼠标的滚轮编码器坏了,应该买哪种型号的编码器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