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收了二台小电脑,拆开看看。。

楼主(2022-04-11):
J2900平台的,2+32,千兆网卡,主板带个SATA口,MiniPCI也能扩展改个网卡。

比巴掌大一圈

这是后面的接口

配置和接口素了点。。

背壳反面有个2.5寸硬盘的扩展位

待机6W左右。。

StressMyPC压力测试稳定性时,功率18W左右。要是在加个2.5寸硬盘还要在加几W。

网友A:
功耗不错,不停机使用优选。这个配置,市场价多少?

网友:
挺好的,小巧玲珑

网友B:
这个是做下载机器使用的吗?

网友:
功耗低,占空少,

网友:
小,好小型的小电脑。

网友:
不错,该有的接口都有了。

网友C:
手大适合拍电视剧,掌嘴

网友D:
性能捉鸡, 功耗也不太低,而且扩展难度大

网友E:
功耗好低啊,性能能跟上吗

网友F:
内存小点。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不错,不停机使用优选。这个配置,市场价多少?

我收的240一台。市价不太清楚,卖的少。不过我看他们J1900都要卖二三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做下载机器使用的吗?

也可以啊。。我打算一台黑群,一台dap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耗好低啊,性能能跟上吗

性能我实际用了一下比想像中要快,天梯图里和G1620排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捉鸡, 功耗也不太低,而且扩展难度大

性能还可以呢,并没有想像中的慢。卖家给装的一台win7,一台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存小点。多少钱收的?

内存确实小了点。240一台收的。

网友:
看医院里面有用这个的,直接用挂显示器后面然后接一堆线

网友:
当机顶盒用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大适合拍电视剧,掌嘴

糟老头子坏得很wj-a- ,

网友:
不错的,内存再弄大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