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二台J2900平台的机子,打算一台用来daphile,一台黑群

楼主(2022-04-11):
打算一台用来daphile,一台黑群。但是主板只有一个sata扩展口。还好不存什么重要的文件,就是玩折腾。

2+32G配置,千兆网口,主板带个SATA口,MiniPCI也能扩展改个网卡。

就是外壳是类肤质材料。太TM粘手了。

待机6W左右。。StressMyPC压力测试稳定性时,功率18W左右。要是在加个2.5寸硬盘还要在加几W。

网友:
价格美丽不

网友A:
类肤质可以牙膏加百洁布处理
另外要求不高其实群晖自己的audio station也还算凑活
另外daphile安卓可以用天韵宝盒这个app,有中文

网友:
没用,带不动4K

楼主:
我收的240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肤质可以牙膏加百洁布处理
另外要求不高其实群晖自己的audio station也还算凑活
另外daphile安卓可以用天 ...

我用风油精搞了半天,没清理干净,现在搞成大花脸了。
天韵宝盒我知道,正在用。

网友:
类肤质涂料是哪个缺德的搞出来的,莫非在厂家眼里设备寿命就一年?

网友:
酒精泡一会儿

网友B:
稀料刷一遍,然后自喷漆自由发挥,单色也可以、多色拼图案也行,搞完至少提升性能10%,甚至可以考虑开天窗加钢网,然后天窗周围再贴上RGB灯带,改善散热的同时再提升性能50%

网友C:
老哥 我前两天也搞了一块j2900,准备到了刷黑裙,想问一下这板minipcie可以扩展sata或者m.2吗?支持uef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稀料刷一遍,然后自喷漆自由发挥,单色也可以、多色拼图案也行,搞完至少提升性能10%,甚至可以考虑开天窗 ...

您这炫酷屌炸天啊。。性能赶超现在12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 我前两天也搞了一块j2900,准备到了刷黑裙,想问一下这板minipcie可以扩展sata或者m.2吗?支持uefi吗 ...

我记得好像是有minipcie口的硬盘,你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
搞一瓶透明自喷漆,粘的地方都喷一下。

网友D:
你这SATA硬盘电源接口是板子带的还是你自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好像是有minipcie口的硬盘,你可以去找一下。

我有块备用的nvme的硬盘,想着能不能转接个口出来用着,就是不知道支不支持uefi

网友:
类肤材质粘手一律肥皂水+钢丝球处理,然后再细砂纸水磨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SATA硬盘电源接口是板子带的还是你自制的?

板子自带的,线是卖家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备用的nvme的硬盘,想着能不能转接个口出来用着,就是不知道支不支持uefi ...

我今天中午安装daphile,进BIOS看了一下,有支持uefi的选择。不过不知道minipcie接口的情况。

网友:
类肤材质,可以洗衣粉加刷子。

网友:
做黑裙这机箱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