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补焊维修戈麦斯10节电池包

楼主(2022-04-11):
工业发展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各类工具便宜好用
这不,这几年各种动力电池作为动力源的工具手电钻等开始不要钱似的便宜卖
让我等偶尔需要电动工具,又不需要太贵太高大上的工具来使用的人有了入手的机会

但是工具便宜成本在那呢,厂家也得吃饭,因此很多地方还是用了成本低下的元件,如电池,让人又爱又恨!

前年入手一台戈麦斯的有刷电动扳手,一年也没用上几次,没想到一年还不到,就发现电池无输出。
当时联系卖家,对方也爽快同意免费更换,无耐快递不干,找了几家快递不肯送,只能拆开自己找办法解决。
发现其中一个电池有稍许漏液,电压只有2.*,清理一下单独充电后救活,也就没找卖家。
自此后每两三个月补充电一次,至今电压正常。

最近封控在家,无聊打开电池看看情况,才发现问题扩大,只能再次动手补焊一下

来吧,上图,相信大家一看就明白。

外观很厚实,塑料估计是再生料

电池电路板,CW1053+4407电源管理及保护,猜测是无平衡功能的。

漏液过的那个电池,这次看到已经烂了镍片。

轻轻一刮,已经完全断开了,还好测量电压,5组电池0.02V左右压差,没什么问题。

清理干净,再打磨了一下,直接补上了两片镍片,忘记拍打磨后的照片了。

补焊完后的样子,以前做的点焊机又一次用上了。

侧面的青稞纸上也留下了锈迹,同样随手刮干净了。

另一面焊点正常。

原样装回,本来想装个平衡充电头的,反正有个B6也得用上不是?
但是手头没这样的5S的接头就没动手,毕竟现在疫情关系,少让快递员到处跑吧。

事后感慨,这便宜工具买了到底赚还是亏了?
看看手头一个最早买了有近十年的博深特种兵12V电钻还能干点活,其他三五个到处乱扔的便宜电钻,真的只能拧个螺丝还不耐久,想想这些真有必要买?

最后给自己找个理由:到处都有这工具,随时可以拿起来用,方便自己了。为自己开脱吧!

网友:
小厂的做工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A:
楼主点焊机什么样的啊  更想看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焊机什么样的啊  更想看点焊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0284
还是在老站发的帖子

网友:
漏过液的电池是不是也应该换掉啊

网友:
应该把电池也换掉

楼主:
有这样的电池换当然最好了,但是要找到容量、内阻都一致的电池难啊,不如现在能用就将就用着了,本来一年也不一定能用上几次。

网友:
竟然不换掉那粒漏的?拆都拆了,还有这么操作的?

网友:
漏液的那个不影响容量吗?

网友:
至少得把漏液的那节换掉吧,又不是弄干净不会漏了

网友:
点焊手艺不错,电池不咋地

网友:
漏液那个还会继续漏的,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有没有平衡就看有没有和电池串数对应数量的电阻,现在好像有那种内置电荷泵的主动均衡芯片了,不过那应该不会出现在便宜的电池上

网友:
充电注意安全,家里打黑的旧电池都快出光了,近千节,后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电池换当然最好了,但是要找到容量、内阻都一致的电池难啊,不如现在能用就将就用着了,本来一年也 ...

换上的电池不需要容量、内阻都一致,只要容量大于等于其它的,内阻小于等于其它的就不会造成短板,就没有任何问题。怎么说也比这节带病工作的强,这节容量内阻不可能一致了,已经劣化了。

网友:
还是要换掉吧,漏液电池已经废了

网友B:
买过戈麦斯的220V冲击钻,质量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过戈麦斯的220V冲击钻,质量不行

说的是论坛前几年卖的那个戈麦斯冲击钻吧,我也买了一个,用过几次,自从买了充电电钻和电锤后,就没用过了,现在还能用。29元包邮的电钻,你还奢望它怎么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论坛前几年卖的那个戈麦斯冲击钻吧,我也买了一个,用过几次,自从买了充电电钻和电锤后,就没用过 ...

很久之前淘宝买的,七八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之前淘宝买的,七八十块。

这价钱有点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