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贴:分享一个爆炸的电容

楼主(2022-04-11):
一个电视5.1功放,低音炮有底噪,低音混。

没啥好说的,换滤波电容肯定没错,过程没啥好说的,换上新的之后,嗡嗡嗡的底噪几乎没有,还存在波波波的噪音,那都无所谓了,能交差就行。
欣赏下这个爆炸的电容

网友:
这个姿势很优美啊  小蛮腰

网友:
这电容炸的挺新颖的象金蝉脱壳一个样

网友:
这不是低音炮,这是电容放炮啊

网友A:
炸的很销魂,奇怪的是为什么防爆外壳没有爆开呢?

网友B:
这不算水。电容炸成这样的头一次见,还会往里缩?不是原始状态吧。

网友:
这电容渡劫了吧

网友:
换个固态电容吧

网友:
应该是慢慢发热导致的。

网友:
真是个有艺术追求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算水。电容炸成这样的头一次见,还会往里缩?不是原始状态吧。

是原始状态,因为功放还能用,所以今天才拆开,过程没啥好说的,所以没拍还在板子上的样子。
确实挺新奇,我也拆了上百个低音炮了,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的很销魂,奇怪的是为什么防爆外壳没有爆开呢?

我和你楼下一个想法,这个应该不是突然爆浆,而是慢慢发热。

网友:
电容的腰身真好看啊。

网友:
这 是 一只有追求的电容

网友:
水桶腰确实没有小蛮腰好看

网友:
这小腰倒是好看,可惜不正经!

网友:
这是顺产,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容姐姐还有这样的腰身,妖娆动人。

网友:
电容超压或耐压不够,慢慢发热冒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