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适用于WinXP的浏览器Mypal又更新了,基于FireFox 68 Quantum

楼主(2022-04-11):
我这是已经安装了中文语言扩展的,默认只有英文

中文语言包安装方式:
1. 下载语言包: https://ftp.mozilla.org/pub/firefox/releases/68.1.0esr/win32/xpi/ ,简体中文包是zh-CN.xpi
2. 打开Mypal,点右右上角的三横,选择"Add-ons"(附加组件)

3.点击小齿轮打开下拉列表,选择"Install all Add-on From File..."(从文件安装附加组件),找到你下载的文件包安装即可

4.点击右上角三横,选择"Options"(选项),进入设置,找到"Language and Apprearance"(语言与外观)

5.点击语言选择下拉框,选择"Chinese(China)",按提示选择"Apply and Restart"(应用并重新打开)就好了
然后就可以放心的浪的,我也才下载试用这个新版本,是否有BUG不太清楚,我原来只用过Mypal28/29,感觉操作响应有不够快的情况,不知道这个新版本有什么改善没有

楼主:
有人想要便携版,小试牛刀弄了一个,有兴趣的试试看,不保证没BUG
用MyFireFox程序制作的,用户配置文件是.\profiles目录,主要添加了中文语言包/uBlock/轻灵划译三个扩展,其它的没动

下载地址:
https://pan.huang1111.cn/s/d8y1tV
https://www.mediafire.com/folder/htgkgf07l3ejr/Mypal
https://ena.teracloud.jp/share/11a2d0ad6382c558
https://www.mydrive.ch/shares/50 ... 7cac08eb467a/browse

网友:
老机有福,感谢分享

网友:
去年万般无赖之下我的xp终于被win7替代,现在除非专业用途的电脑其余的估计都抛弃xp了。

网友A:
最近用EDGE新版V100系列也不错,唯一不足就是没有单独的搜索框,不习惯。

有搜索框的话,对我来讲就能代替其他浏览器了。

感觉比火狐快,占内存也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用EDGE新版V100系列也不错,唯一不足就是没有单独的搜索框,不习惯。

有搜索框的话,对我来讲就能代替 ...

我也是习惯有单独的搜索框,还有右键可以看图片属性等等,所以只能坚持用FireFo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习惯有单独的搜索框,还有右键可以看图片属性等等,所以只能坚持用FireFox ...

Chrome应该有这功能啊?

网友:
现在edge的边栏搜索用着不错,原先一直用火狐,现在基本不用了

网友C:
不知Mypal这个浏览器是否很耗内存,一直用Firefox 59 ESR版,只持XP的最后一个版本,浏览器占用内存经常在700M以上,而且随着开机时间的延长(比如连续开机几天,不关浏览器的话)还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Mypal这个浏览器是否很耗内存,一直用Firefox 59 ESR版,只持XP的最后一个版本,浏览器占用内存经常在7 ...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也是今天才发现更新所以试用了一下,你可以试试看,我的破本运行FF 52ESR都卡得一B,所以早放弃FF了,前段时间主力用360EE,外国佬DIY去流氓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也是今天才发现更新所以试用了一下,你可以试试看,我的破本运行FF 52ESR都卡得一B,所 ...

Firefox52 59都用过,我用的是便携版,感觉还可以,电脑只有2G内存。

主力用360EE,外国佬DIY去流氓的版本

还有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refox52 59都用过,我用的是便携版,感觉还可以,电脑只有2G内存。

主力用360EE,外国佬DIY去流氓的版 ...

你看我发的帖子,早就分享过...

网友:
自己上网用数字流氓,登陆公司OA用谷歌,转帐付款,还得是IE

楼主:
不喜欢自带的主题的,可以自己安装,地址:
https://addons.mozilla.org/en-US/firefox/themes/category/firefox/
我比较喜欢A Firefox Classic - FF 4.0

网友:
还有坚持用XP的,看来此系统强劲啊。

楼主:
这个目前应该还是有点小问题的,比如我发现有些选项点了没反应,其中我认为影响使用的是搜索不能添加调整很麻烦

网友: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这帖子,差点以为穿越了,好奇杀毒软件方面怎么解决。

网友:
我有一个迷你机还在用XP,哪天安装一下这个浏览器试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想用XP来,发现杀毒软件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