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三个品牌机电源,质量怎么样啊

楼主(2022-04-11):
拆了两台惠普 一台华硕品牌机的电源,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发上来请教下哪个电源好一些

这俩是暗影精灵台式机拆下来的500W铜牌电源,光宝代工,一个是暗影精灵5,一个是暗影精灵6

这个是华硕G15台式机拆来下的500W铜牌电源,群光代工
请问下这三个电源哪个相对质量好一些啊

网友:
做工都差不多,旗鼓相当!

网友:
用眼看,3个都一样,该有的都有。

网友:
哪个吨位大就选哪个

网友:
大牌的电源元件越少 散热片越小 就越好

网友:
单位集采的惠普笔记本,一年内40%报修过,换硬盘的,换键盘的,花屏的..........

网友:
三个都差不多,同样也都是铜牌,看布局华硕的散热可能好一点。

网友:
个人喜欢散热片大的

网友A:
品牌机电源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该有的都有,而且很静音,就是功率相对小,入不得某些烧友的眼睛

网友:
我选择输出线粗的才踏实

网友:
上面那两个好像胶不要钱似的点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电源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该有的都有,而且很静音,就是功率相对小,入不得某些烧友的眼睛{:074: ...

买的也有惠普拆机的750W白金,已经有人发贴了,就没拆,手里有上置电源的老机箱,看网上说的上置电源的老机箱用这种电源的好一些,就七八十一个买了三个,这种电源现在不好找了,台达有个665W的,结果问了下都没货了

网友:
光宝就喜欢电感上贴纸

网友:
个人感觉HP的好点

网友:
喜欢华硕的, 要不顺丰到付 我都试验一下 ?

网友:
我单位用了惠普电脑几十年,总体来说,电源损坏率比其他品牌好很多,特别是近些年,基本不会坏!

网友:
这三个都还不错了,比一般的强多了

网友:
客观来讲,这3台电源的做工和用料中规中矩,硬要分个高下的话,华硕的稍欠一点

网友:
质量都很好,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