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转不动了,给家里的抽油烟机换电容器。

楼主(2022-04-11):
给家里的万喜CXW-200-288F吸油烟机换电容。最近油烟机转的比较慢,早就怀疑是电容老化了,昨天终于不转了,拆了换电容后OK !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大部分电机不转的故障都是这个电容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电机不转的故障都是这个电容惹的祸。

转的比较慢也是它的问题,容量不够了。

网友:
我也换过一次。

网友:
不拿表测测还剩多少容量?

网友B:
这个电容容量挺大啊

网友:
电容是电子元件中最容易短寿的

网友:
应该换5微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容量挺大啊

现在的抽油烟机启动电容不是4就是5

网友:
这是拉到工厂去换的?

网友:
换上去的比原来的还脏

网友:
测测容量还有多少啊!

网友:
抽油烟机使用年限长一般电容失容较多好点电机坏的较少

网友C:
既然都拆下来了,拿小苏打泡一下叶片吧,可以去掉一些油污,轻个半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拆下来了,拿小苏打泡一下叶片吧,可以去掉一些油污,轻个半斤啊

前几天直接用火碱加水处理的

网友:
抽油烟机也拆过一回,老婆整天唠叨人家的抽油烟机早就清洗过了,俺家的十年了,也应该洗一洗了!不得已,还好用的抽油烟机也拆下来清洗一回,风叶的确很脏,洗风叶的时间比安装机子的时间多多了!

网友:
看来我家怀掉的电风扇也是这玩意坏了

网友:
楼主又赚了几百元!

网友:
应该趁拆下来的机会洗一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