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印刷电路板上的符号,全网查不到,有认识的吗?

楼主(2022-04-11):
昨天拆修一台电子负载,查到供电部分接7812输出端的一个元件短路,拆了以后印板上看到这个符号,有认识的吗?

网友:
看完整电路

网友A:
啥符号啊,不就是C8被焊盘挡掉了两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符号啊,不就是C8被焊盘挡掉了两头

你这也太机智了直接上个104

网友B:
给看下元件或者电路比看符号有用啊

网友C:
三楼的兄弟应该是经常看电路板吧,都看出经验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符号啊,不就是C8被焊盘挡掉了两头

猜得好,经验之谈!

网友:
这个 我怀疑是智能马桶盖的清洗菊花开启按键

网友:
很少看到会把文字放在贴片中间,就算有线路图也找不到!

网友:
我画板喜欢字符放在元件下面,但是小贴片和丝印被档这种情况是不会这样放的,宁愿不显示丝印都不会样放,可能是强迫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看下元件或者电路比看符号有用啊

图片不好拍,太小了手机不对焦,元件已经拆下来了,是一个4.5*2*2的黄色贴片,因为在7812后面,估计是滤波电容,查资料规格应该是1808,搜遍某宝找不到这种,和这个元件并联也是个小贴片,测了下容量是100nF,这个应该是100uF左右的吧。

网友:
7812后面应该是电解并联贴片104,不要这个贴片电容也可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楼的兄弟应该是经常看电路板吧,都看出经验出来了

不只经常看,还经常画,画啥样出来什么样基本已经烂熟于心

网友:
哈哈,原来是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图片来了,原来7812坏了引了几根线接了一个拆机模块,一楼标志的地方贴片已经拆除,初步分析是100微法的电容要,没有同型号的代换,某宝买了两个1210的100uF准备换上。板上几个电容好像都没标,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一头接地的话应该是电容

网友(2022-08-12):
引用 网友A:
啥符号啊,不就是C8被焊盘挡掉了两头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