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汉FSP300-60FAG拆解

楼主(2022-04-11):
准备组装一套all in one 电源只能选择flex电源,选择不都,淘宝看到这个300w 80plus 买回来准备改模组
下面上拆解图

楼主:
主电容 貌似红宝石的

网友:
大品牌用料真好

网友:
看用料,真不错

网友:
肉真足,看着真养眼

网友:
全换电源,除非不坏,基本上没有修好的可能,控制ic是定制的,非常容易坏,非常贵,另外买不到配件

网友:
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养眼的做工

网友:
这电源用料确实实在。

网友A:
号称300w 80plus金牌电源,可持续输出最大功率也仅为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号称300w 80plus金牌电源,可持续输出最大功率也仅为100W。

可持续负载才是真实能连续使用的功率。
这100瓦感觉就是笑话。
我能最大负载150公斤。可持续负载50公斤,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

网友:
大牌做工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号称300w 80plus金牌电源,可持续输出最大功率也仅为100W。

不是写的3.3V和5V输出不超过100W,总输出300W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号称300w 80plus金牌电源,可持续输出最大功率也仅为100W。

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大厂标多少就是多少不打水漂这点很重要

网友:
用料和做工都不错。

网友:
单路电压输出功率:3*14+5*16+12*16+12*16+5*3+12*0.5=527w
厂家标称:300w
应该是长期带载输出

网友(2025-04-03):
楼主的这台全汉300W金牌认证小1U电源是全新的么,看风扇上的日期是2014年啊,莫非是二手?